小改即成功,可烧汽油和甲醇的发动机

楼主(2014-07-18):
先前论坛上收了一个二手Saito FG-14,仔细研究了下,基本跟Saito 82没什么区别,除了点火系统和化油器,于是催生了打造可烧汽油或者甲醇发动机的邪念。正好这段时间有空,马上动手开工,首先仔细研究了这款带Pump System的化油器,感觉其实就是甲醇机化油器,只不过多了个膜片泵,实际使用起来效果不理想,还不如直接将排气接在油箱上增压的泵油效果好。实际测试,怠速可以下降到2200多点,高速将近9000转,跟Saito 11000转比还是有差距,但跟FG 14官方公布的1900-9500 rpm相近,应用的13*8的桨,可能还是没调整好,所以没达到理论速度。
由于手上没有Saito 82化油器,不知道换成甲醇机化油器是不是效果会好些,如果一样,那么将Saito 82改烧汽油是可行的,压缩比一样。

测试视频来了

网友A:
能直接用OS 8号火花塞嘛

网友:
动力很强悍,飞行要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直接用OS 8号火花塞嘛

是四冲专用热火头

网友:
得用f号火头…

网友A:
我是说汽油火花塞和OS 接口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汽油火花塞和OS 接口一样?

一样的,这款汽油机的火花塞的直径跟热火头是一样的,所以能够通用。改成甲醇机后动力爆了,重量轻了,但飞行时间短了,10分钟最大功率消耗200cc,

网友B:
现在买汽油要派出所出证明才行吧?更麻烦了!

网友C:
怎么感觉发动机座老在晃

网友:
感觉发动机都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发动机座老在晃

一是四冲发动机震动本来就大,二是我加了减震橡胶,所以怠速的时候看着发动机摇晃比较大,实际机身晃动不大,中高速后震动消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汽油要派出所出证明才行吧?更麻烦了!

啥逻辑哦 满大街的汽车,摩托车或许自己也有车,需要开个证明单独拎个桶去加油站买吗?神经病才干这事!

网友:
新手羡慕,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是四冲发动机震动本来就大,二是我加了减震橡胶,所以怠速的时候看着发动机摇晃比较大,实际机身晃动不 ...

·······原来加了胶圈

网友:
老师用的那款热火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啥逻辑哦 满大街的汽车,摩托车或许自己也有车,需要开个证明单独拎个桶去加油站买吗?神经病才干这事!
...

昨天我拿着桶子去就不给我加,非要我去派出所出证明!我也是骂他们神经病,后来我加我摩托车里了,就当场把油放出来装桶里。他们就是没事找事。小偷坏人那么多不去管,管起这个来了。

网友E:
麻烦老师告诉我用的哪款热火头,不胜谢谢

网友F:
82甲醇比14cc汽油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老师告诉我用的哪款热火头,不胜谢谢

就用四冲程专用热火头就行了,OS的可以F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82甲醇比14cc汽油便宜很多

这个没错,但贵那么多,真心觉得不合算,厂家赚的太嗨了!其实,个人认为就拿Saito 82来改烧汽油,没有问题

网友E:
你好,我曾用过OS8号点过汽油,但去掉点火电就熄火,不能连续运转,难道四冲的热火头就不会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曾用过OS8号点过汽油,但去掉点火电就熄火,不能连续运转,难道四冲的热火头就不会熄火?

看来你没有理解,我用os热火头烧的是甲醇燃料,而不是汽油,如果烧汽油要把原先的火花塞,点火cdi系统换回来。

网友:
不好意思,的确你的视频让我误认为是在用火头烧汽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拿着桶子去就不给我加,非要我去派出所出证明!我也是骂他们神经病,后来我加我摩托车里了,就当场 ...

那些脑残管员除了会扯鸡*巴(监控)蛋以禁代管以外也没别的本事了
用膝盖也想的出来,想干坏事的在哪弄不到那点汽油,被制造障碍的反而是那些正常用汽油的,想起来就一肚子气
@#¥……%&*@¥#%……¥&%……%#¥此处省略脏话1000000000000字

网友:
车用的甲醇机,能这样改吗

网友:
你的测试方法比较危险,用手按着。用东西固定最好。

网友:
别人都是甲醇机改汽油机,你用汽油机改烧甲醇!

网友:
saito82只需要改点火系统就可以烧汽油了

网友:
振动太大

网友(2014-08-24):
很为那只小白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拿着桶子去就不给我加,非要我去派出所出证明!我也是骂他们神经病,后来我加我摩托车里了,就当场 ...

加汽油的话,要用专用的油桶才行。柴油不需要。

网友:
动力十足,不错

网友(2014-11-14):
测试的视频中,是用的什么牌子的甲醇燃料?

网友G:
四冲声音就是不一样

网友:
到底是什么甲醇改汽油啊还是汽油改甲醇啊

网友H(2014-12-24):
顶,学习了,消化中

网友I:
我勒个去,楼主没有任何防护就这样操作,真的好吗?

网友J(2015-09-15):
烧汽油应用火花塞得嘛,还要加点火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