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3.2版本led灯选项找不到?

楼主(2014-07-18):
昨天第一刷了3.2版本,是rc3,很稳,但是在参数里没有找到LED灯选项,之前我设置的电池电压在10.9V开始其中一个LED快闪,现在变成10.3V才闪,近2月没有调整过参数不知道哪里调了

网友:
坐等高人回复

网友A:
高级里面找,直接输入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里面找,直接输入数字。

我知道在高级里查,之前查LED还有一个LED选项,现在压根就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在高级里查,之前查LED还有一个LED选项,现在压根就没有

别费心找了,3.2RC3固件里面根本就没有LED_mode选项!测试版谁会放心给你去飞夜航?

网友:
请问楼主的灯是什么灯?夜航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费心找了,3.2RC3固件里面根本就没有LED_mode选项!测试版谁会放心给你去飞夜航?

晕死,我昨天晚上刚刚刷完,调参悬停测试了2块电就马上1.5KM远航,难道我真命大?

网友(2015-02-20):
AC3.2没有LED_MODE了。
但是LED灯组还是有的,
A4电机
A5蜂鸣器
A6GPS
A7加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