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小鸡的选择 想配D10控

楼主(2014-07-18):
MCP 小鸡配件好贵  HP100 和fbl100  这两个都是不带控的  想直接上D10控 以后升级也好用
纠结在 哪个小鸡 更好呢  纯新手  已经只是玩过4通的  不想弄一堆控。。。这三个选哪个好呢  各位大侠帮帮忙了 感谢!

网友:
當然選HP100阿...原廠無刷,自旋優化,帶高頻頭,FBL100已經無法比

MCP不用想了,大坑,FBL100還比MCP好,華的三軸有它的癖性,好不好見仁見智

网友:
fbl100啊 装个高频头就可以 二三十块钱

网友:
fbl100不错,买hp100bl也可以,hp100没飞过,可能不如fbl100耐炸

网友A:
为何不上120 120玩着反而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上120 120玩着反而舒服

120 在室内玩。。。。 我害怕

网友:
HP100拉。怕不耐炸就买有刷的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 在室内玩。。。。 我害怕

120反而容易些 因为机子比100级别稳 好飞

网友:
fbl100是有刷,电机寿命短,hp100bl每炸必坏。综合两者短处,选择977是最佳,无刷,耐炸,配件便宜,有3轴6轴,纯新手的最佳选择。出95成新977两架,可单机可套机,配件多多,联系QQ58016546。

网友:
现在二手mcpx和那些价格差不多。不如直接mcpx,副厂配件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