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插电后,电调就BB叫什么原因,谢谢?在线求救

楼主(2014-07-18):
快一年没玩了,都快忘了怎么调了,JJ以前就设置好的姿态极佳,今天拿出来准备飞,结果上电后,电调老BB叫,拔出电调与电机3个线,停止叫.,飞机可以自检,其他舵机正常,请问是电调坏了还是电机问题,还是没调好???????,现在只要电调与电机的3根线接上就叫,我记得电机中间的那个线接电调中间的蓝线其他的乱接,如果反了在接回来,关键现在3个线接不上啊

网友A:
油门行程

楼主:
控就没动过,何来的油门行程问题,电调行程我刚设置了没问题

网友B:
难道是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电机坏了?

哎,好像是电机抖,KDS的电机没那么差吧,我在看看,刚又设置了下电调油门行程,没问题啊关键是现在只要把电机与电调的3根线.接上,不管怎么接,接上就叫?????

网友C:
那就换一个电调,或者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换一个电调,或者电机试试。

手头上没多余的

网友:
这个有点难。

楼主:
谢谢,找到问题了,电机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好像是电机抖,KDS的电机没那么差吧,我在看看,刚又设置了下电调油门行程,没问题啊关键是现在只要把电机 ...

运气不好,虫子的一样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