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4-07-18):
舵机能用到一千架次吗

楼主:
两千架次呢?

网友:
楼主过虑了,一般炸坏为主

网友:
外加泡坏憋坏

网友:
不炸的话,很长,

网友:
lz多虑了

网友:
买无刷、霍尔的,可以用很久很久,几万次没问题!

网友A:
一看知道楼主是做建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知道楼主是做建筑的

楼主的图在网上下载的,仔细看

网友:
不过载就没事

网友:
这个没有一定,个性差异很大。有的用了几年也没坏有的用了几天就坏了。

网友:
好像还没有人实际测试过吧?

网友:
也看怎么玩的,飞飞航线什么的  普通舵机也许都能500起落以上,要是暴力3D什么的,可能就悬了。

网友B:
我测试过是10万次来回扫,电机会坏,要换,电位器会抖,也要换,实际飞行和使用情况会和实验有很大不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是10万次来回扫,电机会坏,要换,电位器会抖,也要换,实际飞行和使用情况会和实验有很大不同,仅 ...

那你的舵机飞悬停,飞到2000架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