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4-07-18):
我的是俾斯麦1 350 静改动 280电机 302a电调 电池用哪种?自己有充电宝拆下来的18650电池串并联用可以吗?平衡充可以充18650吗?啥是平衡充?平衡充的原理是啥?平衡充充的锂电和充电宝用的18650或聚合物电池有啥不一样?电池的1s 2s是啥意思?
求大仙解答。

网友:
充电宝电池就算了,其余问题继续潜水

网友A:
充电宝拆下来的18650电池不能用。好像放电电流不大。买了航模电池必须买平衡充对电池充电。好处是保护或延长电池寿命。1S就是3.7V锂电池,2S就是3.7V乘以2=7.4v的锂电池,3S就是3.7V乘以3=11.1V的锂电池。后面的4S、5S、6S、以此类推就知道锂电池电压了。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9QqNt8P0N5MstdpLGJ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拆下来的18650电池不能用。好像放电电流不大。买了航模电池必须买平衡充对电池充电。好处是保护或延 ...

那放电2c的4000毫安聚合物呢

网友A:
2C放电电流小。我的都是45C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C放电电流小。我的都是45C的锂电池。

但我的电机小啊 才280的电机 是电调问题吗

网友A:
你锂电池单个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锂电池单个的电压是多少?

电压:
3.7V

最大放电电流:
2CmA

容量:
4000 mAh

网友B:
c数小的电池,要达到同样放电电流,很重,车船可用,飞机不合适

网友:
花牌电池从80CM高的桌子上,掉到地上,有轻微痕迹,还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数小的电池,要达到同样放电电流,很重,车船可用,飞机不合适

那大概要买个多少c的 有没好介绍

网友:
双天,20c以上

网友:
路过留名,拿 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