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配合14sg,300m竟然失控了!!

楼主(2014-07-18):
飞越680机架,nazaV2+iosdmini,14SG,前两天失控了!高度大概50多,300米远,就失控了。后来看录制的视频发现失控的瞬间,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滴滴滴响了两声?求解释!!!另外有人说这个和起飞前没有校准指南针也有关系,是这样的吗?可是我起飞前做过校准啊

网友A:
电调的声音  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声音  看我的帖子

请问是哪个帖子?求连接
另外楼主是西安的吗?我也是西安的
求加qq

网友B:
尽量别QQ解决问题 好么?  发这里大家都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别QQ解决问题 好么?  发这里大家都能学习下

easy~只是想加个本地魔友一起玩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个帖子?求连接
另外楼主是西安的吗?我也是西安的
求加qq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131&extra=&page=1

  5个字5  个啊 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131&extra=&page=1

  5个字5  个啊 字啊

我情况和你的似乎不一样啊~我的电机和电调看着都没问题,就是飞远了以后突然失控,然后飞控就进入失控返航状态自己平稳飞回来了。滴滴响是后来看视频发现的

网友:
收 失控的14S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声音  看我的帖子

电机在转的话是不会发出声音的

网友:
你把接收機拆了要朋友幫測試一下距離˙˙看是不是遙控器與接收機的問題˙再說吧

网友C:
先地面测试接收距离,再判定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地面测试接收距离,再判定是啥原因

以前飞过600多米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地面测试接收距离,再判定是啥原因

以前飞过600多米都没事的~而且就是声音是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131&extra=&page=1

  5个字5  个啊 字啊

请问一下  你的 APM 四轴  电调烧了   是什么电调 多少A  电机是什么的?  起飞重量 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求qq

网友(2014-09-14):
我今天发现我的14SG突然失控,在飞机刚刚脱离地面的瞬间,好像也是电调的两声滴滴,螺旋桨马上停转,飞机摔了一下,我马上又推油门又一切正常,在地面上来回远距离测试了好多次,结果还是一切正常,然后我继续飞行了两个三个起落没有发现有问题,大家讨论一下,谁还有过这种情况,能不能找到原因啊!

网友:
在没有找到问题之前不能说就是14SG本身的问题

网友:
14sg加7008失控概率不比天地飞低

网友E:
我的也类似 精灵2 + 14SG 失控时,高度路灯那么高,距离两个路灯之间那么远,,飞行地点,北 京北五环的一个跨路桥上,,飞行中毫无征兆失控,然后自动返航,当时不知道 如何夺回控制权,只能眼睁睁看其降落。后来再飞没有问题,至今原因不明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GPS出了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GPS出了问题
GPS 問題.JJ 還能自動回航到樓主身邊.NAZA 個慣性導航=真飞機

网友H:
我也遇到过、换了个电调好了、你的是什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