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77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14-07-18):
新手刚刚买了第二架977,试飞时飞行稳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飞机达到百分之九十的时候才离开地面达到百分之八十五的时候飞机就开始下降新手求助!!

网友A:
螺距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的问题吧

需要怎么调节,刚刚拧了一下舵机臂的螺丝拧出来再拧回去就好了,然后飞机降落就开始震动了,然后再去拧螺丝拧出来在拧回去仍然震动,有到百分之五十才离开地面。

网友B:
小机机问题多多,同样的问题可以是不同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需要怎么调节,刚刚拧了一下舵机臂的螺丝拧出来再拧回去就好了,然后飞机降落就开始震动了,然后再去拧螺 ...

打错是油门到达百分之八十五才离开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机问题多多,同样的问题可以是不同的原因

大神求帮助啊

网友C:
大齿盘松了,往上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齿盘松了,往上推点

新飞机大齿轮没有送可能是螺距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D:
哥教你个方法,控别开,977上电就行,此时舵机次次次就归位了,此时螺距不是零就调,对于大齿按紧是必须滴,基本就是废话了。
小机不要螺距尺就能看到螺距的方法lz应该知道吧,如果万一不知道,那稍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教你个方法,控别开,977上电就行,此时舵机次次次就归位了,此时螺距不是零就调,对于大齿按紧是必须滴 ...

大哥楼主新手不懂啊,飞机今天刚刚到手遇到了问题1.飞机降落时震动2.飞机在刚碰到油门百分之一时飞机转加快然后速度就百分之二时飞机就减慢了3.飞机油门推到百分之八十时飞机才离地  求大神帮帮我这是我QQ935576497或者我联系大神请大神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我也在飞977,一直都很好呀。开遥控器,再接机的电源,手拿机,稍加油门,看舵机和电机的变化

网友E:
大齿盘轴向移动了。用力顶,然后点一滴502在底部主轴和大齿盘结合位,保证你炸碎了都不会移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齿盘轴向移动了。用力顶,然后点一滴502在底部主轴和大齿盘结合位,保证你炸碎了都不会移位。

建议想一想为啥厂家不做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想一想为啥厂家不做固定。。。

炸机是可以泄力!!

网友G:
原因找到了么?你的第一架977呢?

网友:
油门什么的你别管,977启动时油门就那样。
建议lz先把螺距搞清楚,主要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因找到了么?你的第一架977呢?

已经出了,第二架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出了,第二架问题解决!

我是两架977轮流飞!你的977的原因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