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6J控与R2006GS接收机的对频方法!

楼主(2014-07-18):
不知道如何对频,用以前对FASST接收机对频的方法用遍了都没用,求知情者不吝赐教!

网友:
打開發射機電源,再開接收機電源,之後按著接收機的對頻掣超過一秒以上,當見到接收機上的LED變成綠色長亮就OK.

楼主:
这是普通的FASST接收机的对频方法,对于R2006GS根本行不通,它就是不会绿灯恒亮,你说有什么办法!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 进来回复楼主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普通的FASST接收机的对频方法,对于R2006GS根本行不通,它就是不会绿灯恒亮,你说有什么办法!

這是FHSS 的對頻方法,我正在用.

楼主:
我手头的T6J跟R2006GS用这种方法根本对不了频!

网友:
樓主開控後,T6J面版上的藍燈是否長亮,R2006GS接收機通電後,綠色LED是否會閃動?

网友(2018-10-29):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T0CHP的遥控器可以和R2006GS遥控器一起用吗?我一直没有对上频

网友:
樓上是否是10CHP,如果是就不可以,因為制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