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航灯系统

楼主(2014-07-18):
A6一直没有改航灯系统,最近我朋友自己做了一套,单片机的,真的不错,比我之前改的航灯系统简单多了,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
直接接6s的动力电,3w的led超亮的灯,不是发光二极管哦,亮度随电压的高低可调,电压调的比较保守,所以看着不是很亮

网友:
求配置求连接,我也有A6想改。。。

网友A:
楼主,请问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B:
红绿灯常亮,再加上俩爆闪灯才好,前后面无灯,没法夜航。白天飞起来就看不到灯了,只能在地面上看看。。。。。。实用性略小,傍晚飞应该不错。

网友:
这灯也就地面上还看得清了。。- -

网友:
改的不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绿灯常亮,再加上俩爆闪灯才好,前后面无灯,没法夜航。白天飞起来就看不到灯了,只能在地面上看看。。。 ...

这些功能很容易实现,只是看灯怎么配置而已,在空中也能看到的哦,因为很亮的,3w哦。当然不是在大太阳的天气

楼主:
成本很低,我整套弄下来才花了80元不到,注意:不是发光二极管哦

网友C:
不错。我也搞了一套类似的。亮度比你这个亮一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哪里可以买到?

加我好友我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也搞了一套类似的。亮度比你这个亮一些哦

哈哈,我的电压调的很低的,所以看着不是特别亮,把电压调到4。5v左右就很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的电压调的很低的,所以看着不是特别亮,把电压调到4。5v左右就很亮了

我的起落架亮度太阳下应该也能看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