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助帖,飞越的技术或者懂云台硬件的请进

楼主(2014-07-18):
不小心扣掉了云台上的一个电容,手上有焊台和器件,目测是芯片晶振的电容,不知道具体电容值,不敢随意下手。有知道的请告知,在线等,先谢谢大家了!

掉的电容在最右边缘黄色晶振下方,主控是STM32F103

网友A:
一般在10~20pf,如果板子能正常工作,不要在意他。

网友B:
和晶振上边的电容容量一样。晶振两边电容一般是一样容量的。

网友:
具体的你可以查一下芯片的datasheet pdf 看一下Typical circuit。

网友C:
如果是晶振的电容,基本是30pf

网友:
我刚刚看一下我的,那个掉了的电容和紧靠近黄色晶振上面的那个是一样的,都是白色的。

网友D:
用22P  20P  都可以  把那个也换了 只要两个一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10~20pf,如果板子能正常工作,不要在意他。

已经换好了,谢谢大神们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晶振上边的电容容量一样。晶振两边电容一般是一样容量的。

已经换好了,谢谢大神们的指导,两边都换成30pf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晶振的电容,基本是30pf

已经换好了,两边都换成30pf的了,谢谢大神们的指导

楼主:
已经换好了,谢谢大神们的指导,两边都换成30pf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2P  20P  都可以  把那个也换了 只要两个一样就可以

已经修好了,都换成30pf的了,谢谢指导

网友:
请问这个电容掉了什么现象   会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