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熄火

楼主(2014-07-18):
遥控器
里面油门熄火设置数值为(+25% , -25%),默认为-5%,怎么理解负值!

楼主:
没人给我讲讲吗

网友A:
电的还是油的,熄火是给油的用的。油门在指定范围内才生效,油机可以通过比怠速更低的油门来关闭发动机。电的用HOLD。

楼主:
电动的,THRO. HOLD. 菜单,负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遙控器的設計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專門提供陸海專用,另一類是提供上空飛行使用
天上飛的最主要分固定翼和直升機
這兩款各又分兩大類,油的電的
THR HOLD 負數主要是提供給油機使用,做為怠速或熄火用
電機大部份都使用正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