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副翼和升降舵最大倾斜角度是多少,请细心的朋友介绍一下?

楼主(2014-07-18):
    我再表达准确一些,我是指在油门锁定的情况下把油门推到中点即螺距为零的时候,这时分别把副翼和升降舵打到最大此时测量最大螺距为多少?
我用天7的遥控器和k8还有mb分别在450和550上面测试的数据是14度,这种情况下飞行飞机翻滚速度刚好,我调遥控器里面的大小舵行程把这个度数调到最大10度时再来测试飞机翻滚速度感觉很慢。我咨询身边的朋友有的说8度就可以了,有的说没有测量过,现在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多少为好。所以向各位有经验的模友请教,望大家不吝指教谢谢了!

网友:
看自己的喜好了

网友:
看自己的喜好了
这个数据有没有个参考值,想了解一下!

网友A:
按照大部分说明书,都是推荐8度。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就是不知8度飞机能翻过来吗?

网友:
十字盘倾斜拉动连杆使得螺旋桨产生不同迎角,也就是形成的角度,这个角度,我们称之为循环螺距,十字盘水平移动使得螺旋桨产生的固定迎角,这个角度我们称之为螺距,或整体螺距,迎角既旋翼或机翼与相对空气产生的角度。一般的3d直升机,推荐的切常用的螺距是12度,循环螺距,既你想知道的副翼和升降的角度是8度,飞机如果越重,螺距和循环螺距应该越大,在具体调试中,精确的螺距度数可以有偏差,但精良不要小于这个推荐的值,比如螺距可以到12.5度,循环螺距可以到9度。另,有些陀螺仪可以控制风格和敏捷度,既控制的信号与实际做出反应的下跌比率的计算要设定在陀螺仪可以有效计算的数值以内。另,飞机的翻滚姿态不需要螺旋桨有太大的循环螺距,假设你是新手,在练习悬停时修正的循环螺距,仅仅在0.5度到1度左右,可能更小。航线的循环螺距看弯度大小一般也不会超过5度,8度的循环螺距已经可以让飞机瞬间以翻滚姿态改变机头朝向。

我tm都快成教授了。直升机是一个相对与其他模型更复杂,技术和理论要求更深的东西。如果你的直升机仅仅用360mm的螺旋桨,价格就已经在两三千的,或者用700mm的螺旋桨价格就好几万的,练习要找空旷切没人的地方,无论是新手,高手,还是职业的运动员,飞行直升机都应该要安全第一。航模对视野的要求比较高,如果你看到的飞机不是以蓝天作背景,有楼房,有数,那么你很可能会看错飞机姿态,然后白白花钱。多练模拟器,多问问练习的步凑。助人为乐,让新手能坚持下去!加油。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测量是没有意义的,不要管好多度,只要你飞起来觉得翻滚速率合适就行了。只有MB有让你设置十字盘行程的地方,Vbar没有地方设置,翻滚速率都是通过风格来控制的,不要用控上的行程来控制。要不你发挥不出三轴的性能,也就体会不到三轴的好处了。你说的方法是有副翼的方法。

网友:
软件里面调整到8度,离开软件调整肯定就不对

网友:
十字盘倾斜拉动连杆使得螺旋桨产生不同迎角,也就是形成的角度,这个角度,我们称之为循环螺距,十字盘水平移动使得螺旋桨产生的固定迎角,这个角度我们称之
谢谢了,这么细致的讲解!

网友:
20度吧,我看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