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18):
       看了网页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E7%9B%AE%E5%BD%95/    有关定高模式的控制里有段话(红框内)没搞明白,如何操作?求解!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意思,定高模式下降落自动锁定后,必须设定到自稳模式几秒,然后再解锁才能成功~~~

网友:
在开启气压计的情况下不能解锁,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字面意思就是说在定高模式下,想从锁定模式变为解锁模式时,先要让机器原地复位几秒钟(理由:让内部电路检测并认定为已经着陆),才能变成解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意思,定高模式下降落自动锁定后,必须设定到自稳模式几秒,然后再解锁才能成功~~~

我也不能确定是什么意思。另外,看了你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ea169e80

想知道你的这个机子的PID,请贴图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能确定是什么意思。另外,看了你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都是默认的~~~

楼主:
你没做过"自动调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做过"自动调参"吗?

这个视频中都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