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台4轴,望大家出谋划策

楼主(2014-07-18):
已经确定的设备为:
飞控:NAZA V2套
云台:H3-3D
图传:DJI 500mw 5.8G
IOSD:mini或者MARK II(H4 650这个级别上哪个好?)
挂狗3+
准备用6S 5000毫安的电池

求推荐求选择的设备:
机架看了H4 XA650  飞越650   但是不知该选哪个
关于动力,结合以上设备起飞重量大概2.6KG   结合6S 5000电池 我初步选了两套动力
TM  3508 360KV  1344桨(选13寸奖因为XA650的原因,所以若是选H4可以用更大的桨,模友不必拘束于此,敬请推荐您觉得OK的配置)
TM  3510 360KV  1344桨
大家给个建议动力这两个怎么选  主要为了长航时 另一个问题就是TM的30A电调微贵啊  用好盈铂金30A能完美支持TM电机么?
请各位模友给个推荐  若是6S电池觉得不妥   可以给个4S的配置

谢谢大家
坐等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哥

大神请指点迷津……

网友B:
我的H4 680加强版  TM3508 380KV 14寸桨 铂金30A  6S 5000电池才装好  所有设备加上起飞重量2.8公斤  工作太忙 还没试飞 我想悬停应该能到15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H4 680加强版  TM3508 380KV 14寸桨 铂金30A  6S 5000电池才装好  所有设备加上起飞重量2.8公斤  工作 ...

本来也想H4 但是风言风语  有点忐忑了  你懂得

网友C:
我的是H4 680现在是朗宇X3508S 700KV 铂金30A
然后用3S 8000mah 1238桨、起飞重量2500g(脚架、云台、图传什么的都包括了)
飞航线13分钟保守、悬停15分钟保守下来电机温度最高是45度电调36度环境温度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H4 680现在是朗宇X3508S 700KV 铂金30A
然后用3S 8000mah 1238桨、起飞重量2500g(脚架、云台、图传 ...

3S电池啊……这个有点意外 可能我孤陋寡闻
不知你对我这个配置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谢了  虚心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3S电池啊……这个有点意外 可能我孤陋寡闻
不知你对我这个配置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谢了  虚心求教

我这个电调可以支持6S但是电机只能支持4S
现在用3S和4S之效果差不多的
相同配置的情况下、留空时间基本上多不了多少
不过你用低KV值的可以配铂金30A然后上15寸桨
上6S电池、留空时间和起飞重量还有下来的温度不知道多少
要实际测试才知道、所以不评论

网友:
我的 h4 4110 kv400 6s 5000电池 铂金30a电调 1555蜻蜓桨  测试飞行31分钟 但是现在对我来说飞行时间10多分钟够了 飞的越久越危险 没啥意思

网友:
四轴是省电,但是要稳定还是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