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换了720电机和瓢虫桨后锁尾还是不行,会往左边慢慢转动!!(已解决!)

楼主(2014-07-18):
电机是今天刚到的,自己尝试了两次才把线接对,但是瓢虫桨长出好多。我用剪刀剪了一些。发现瓢虫桨有些打滑,于是又滴了点502才好了。但试飞了下,还是有锁尾不好的情况,但比之前还是好一些了,还换了新的横轴,但还是有一点的震动,不知道怎么整了。。。求指教。。

今天客服主动联系了我,帮我讲解了一些问题,也算不错啦,电机倒是不错,但是还是没解决锁尾问题,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了,明天去买点双面胶来试试,再整不好就想换飞机了,实在没折了

  经过各位大神的帮助解答,我仔细检查了机机的各个地方,把控的中立点也重置了后,现在锁尾已经恢复了,传说中的一根杆啊,哈哈哈,但还是有点震动,我发觉是主电机的震动,打算在主电机下面垫一块海绵试试,这个720电机和瓢虫桨现在用的很不错,就是电机发热很快(可能跟天气也有关),不过卖家说是耐热型,希望寿命比716持久些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马达下面垫海绵,主板下面垫海绵,电线尽量固定起来,头罩要固定牢,接触脚架或者机身的地方垫海绵,主轴轴承上油,主轴上油,大齿安装尽量不要有波浪,螺距是否过大,反正就是各种排震,小飞机全部调好,摔一下就又跑尾了,手动调整尾部吧,就当练习了,调机太麻烦,我的MINI CP换过各种马达,最后人家和我说了一句,买回来时候跑尾吗?我说不跑啊,所以根本就不是尾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下面垫海绵,主板下面垫海绵,电线尽量固定起来,头罩要固定牢,接触脚架或者机身的地方垫海绵,主轴轴 ...

我主板用扎带绑紧了的,主轴和横轴都才换,脚架倒是坏了,但还能将就用,难道跟脚架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板用扎带绑紧了的,主轴和横轴都才换,脚架倒是坏了,但还能将就用,难道跟脚架也有很大关系??

扎紧还是有震动的,马达安装算紧了吧,但是机身是塑料的,还是有震动的,用3M软的那种双面胶贴一层再上螺丝,主板固定的地方同样贴一层再上螺丝,小机对震动很过敏。我的MINICP为了跑尾的问题调的都烦死了,现在就让它跑吧。还有你可以在遥控上微调一下试试,微调的好就说明不是震动原因,如果是震动你永远调不好的,不是往左跑就是往右跑,反正就不会在中间。还有大桨,边缘坑坑洼洼也会跑尾。最蛋疼的是,你千辛万苦调好,炸了,继续调。

网友:
是什么原因要改尾机和桨

网友:
打螺距要悠着点,翻滚时圆弧要大点,不能像飞大机那样定点翻! 这个小机很好玩。不用多折腾,剪两条双面泡沫胶平贴两边粘上,不能一整块贴,1元钱一小卷白色的泡沫胶,效果杠杠的。这个机很耐炸。如果电机扭矩再大点,转速能再稳定点就更加完美了。
600多块还带控能飞出这样的3D效果以前都不敢想!

网友:
調一下控上电位器歸零。

网友B:
又剪桨又上胶,能锁好才怪了。。。

网友:
保证是螺距太高!找油门中点到零螺距来!

网友:
升级8.5mm电机,保证一根棍

网友:
瓢虫桨自己剪短肯定有误差不一般长,还有打滑肯定是同心度太差,性能肯定降低很多。
瓢虫桨不适合当尾巴,特别是后退航线和刷锅时没有那种非过渡螺距的尾桨好。
但是原厂尾桨也不要考虑,太小了。

网友C:
原机不做任何改动的话,原厂锁尾基本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剪桨又上胶,能锁好才怪了。。。

不剪的话太长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机不做任何改动的话,原厂锁尾基本够用。

关键是原厂就锁不住尾

网友D:
看看我的帖子,第一张图,尾桨也是瓢虫桨,仔细看有什么不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18&extra=在控上设置好中立点,把尾桨削制成图中的弧线,做好尾桨平衡,这样的话无论3d爆飞,还是普通模式飞,尾巴回转急停刚劲有力,指哪打哪,不飘不摆
话说我的8只瓢虫桨只削出来这一只,其他7都废了,不过也值得,不嫌麻烦就试试吧
720电机根本就用不着,(假的太多)直接7mm,希望采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扎紧还是有震动的,马达安装算紧了吧,但是机身是塑料的,还是有震动的,用3M软的那种双面胶贴一层再上螺 ...

3M那么厚的减震海绵能贴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帖子,第一张图,尾桨也是瓢虫桨,仔细看有什么不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 ...

你好,我看了你的帖子,还有点疑问想请教下,可以加好友吗

网友E:
我来帮你解答吧,尾巴缓慢往一边飘,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震动,二是接收板程序问题,程序问题解决办法是用原控恢复方向舵。震动问题就有点复杂了,用右手拿着飞机尾管,左手推油门,只要右手能感觉到尾管有震动,那就是震动引起的,977引起震动的原因有7点,分别是:横轴变形,主轴变形,十字盘球头变形不在同一平面。横轴变形和十字盘球头变形可见双桨,震动幅度会随着螺距变化而变化。主轴变形震动幅度随着转速高低而变化。除了这3个常见原因,还有4点比较不容易发现的,一是主电机,977的主电机明显不做平衡的,把大齿下了手拿飞机加油,只要手能感觉稍微震动,那就是主电机震动大,装机身上放大了震动。二是机架套着主轴的地方有裂纹,具体症状是低转速不震动,高转速有时震动非常大有时震动小。三是大浆不平衡,换新浆试试。四是尾电机轴变形或者尾浆不平衡。以上介绍的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那你改自己反省下人品问题了。呵呵~!~!还有,977不建议用瓢虫浆做尾浆,浆太硬,容易有金鱼尾,用瓢虫浆做尾浆是要在浆没孔的那边钻孔,反着套在电机轴上的,不然效果还不如原厂小浆呢。希望这能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帮你解答吧,尾巴缓慢往一边飘,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震动,二是接收板程序问题,程序问题解决办法是用原 ...

谢谢你,我会照着你说的一一排除看

网友F:
对尾情况。悬停左飘?不是尾杆太长,就是尾杆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尾情况。悬停左飘?不是尾杆太长,就是尾杆松了!

悬停往左转,不是尾杆的问题

楼主:
呵呵,炸过之后就发现原厂的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悬停往左转,不是尾杆的问题

我的华科的GCP SCP MCP  泉速ncp对尾左飘 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华科的GCP SCP MCP  泉速ncp对尾左飘 都是这个问题!

解决没?

网友:
说半天都说不到点子上,对尾状态会往左跑,说明尾电机用力过剩,跟尾电机有啥关系?    其实就几个可能的原因:

一是遥控器微调不在中间

二是遥控器摇杆的电位器没锁好(可以到通道监视里观察摇杆回中的时候,对应通道的数值有无归零)

三是主轴转动不顺畅或者大桨转速上不去(包括轴承、十字盘转动是不是顺畅无干涉、大齿有无跟主轴打滑、大齿咬合有无过紧、旋头有无锁好没打滑、有无线或者外物挡到主轴转动、大齿安装有无过紧压到轴承,导致轴承转动不顺....),反正只要导致到大桨效率降低的因素都要检查

四是主电机问题了,是不是出力不够?如果是,问题出在哪里?是电机寿命?还是电调不行?还是线的供电问题?

五是振动问题了,振动过大会让三轴跳舞,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不用说了

其实第一第二点,对于老手来说,基本一下就可以排除了,因为老手都确定遥控、设置没问题才会起飞的

有漏掉没说的,楼下补充

网友:
瓢虫桨我使用过,效果不大好,打孔时候不小心会偏心,会有双桨,淘宝上有一种47mm的尾桨配720的电机,效果不错

网友:
解决了啊!炸机尾杆松了!挤进去就好了!

网友G(2014-09-17):
引用 网友A:
马达下面垫海绵,主板下面垫海绵,电线尽量固定起来,头罩要固定牢,接触脚架或者机身的地方垫海绵,主轴轴 ...

请问一下我的977飞了有大概10块电池感觉动力现在特别差,看了大齿和铜齿都没有问题。请问是哪的毛病?全油门上升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我的977飞了有大概10块电池感觉动力现在特别差,看了大齿和铜齿都没有问题。请问是哪的毛病?全 ...

正螺距小了

网友A:
飞不起来一般两种原因,一是你动过螺距了,螺距太小会飞不起来,你调下螺距曲线,还有就是电池过放损坏了

网友:
用Sut的720电机,螺距再高一样一根杆

网友:
请问怎么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不起来一般两种原因,一是你动过螺距了,螺距太小会飞不起来,你调下螺距曲线,还有就是电池过放损坏了

螺距曲线要怎么调?

网友H:
调拉杆,舵机拉杆可以旋转调整长度的

网友:
遥控器里面调,看遥控说明书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调拉杆,舵机拉杆可以旋转调整长度的

调成水平还是有角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调成水平还是有角度呢?

额,这个要调成十字盘水平,是十字盘水平上移或者下降来使得正负螺距对称,别调歪了

网友:
调尾杆长度,基本上都鞥解决

网友I:
请问怎样恢复控的中立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怎样恢复控的中立点啊?

按住遥控器油门摇杆(美国手)下方的微调按钮,用力,按住那个按钮开控,控灯会闪烁,待控灯熄灭重启就OK了

网友(2016-06-22):
引用 网友C:
原机不做任何改动的话,原厂锁尾基本够用。

什么叫  “非过渡螺距的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