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电池,首次充电,baozha,燃烧

楼主(2014-07-18):
全新的双天电池,型号是7.4V  2S550  的电池,一共买了两个,第一个充电没问题,第二个打开包装,充电,新电池,我都是0.5A慢充的,4-5分钟时,闻到锂电池漏液的味道,回头一看,电池鼓的跟馒头一样,立刻把充电器电源拔掉,拿下电池,打开纱窗,扔在窗台上,3秒钟,砰一声,爆炸,燃烧,火焰喷出40厘米左右,连续两次,2个单片的电池,是前后分两次爆燃的, 把纱窗都烧坏了,喷的火焰,直接把1米高的纱窗最上端都给点燃了,非常危险,
在这里想提两个问题或建议,
1 全新的2S550的电池,47块钱,可以说是这个级别的电池里价格基本是最高的了,为什么会有这个质量,0.5A充电,5分钟时间不到,会鼓的像个馒头,直接爆炸燃烧,请双天给个说法
2 提醒摩友,充电的时候千万别走开,尤其是用A6配保姆这样的,一充电,就是一夜的,非常危险,万一着火,后果不堪设想
下面上图,看看我的电池,和充电器,上边就是衣服架,挂的裤子啥的,在房间里爆燃,肯定着火了,后怕

网友:
定楼主压压惊头一次见这样的状况

网友:
充电器有问题,猜的,同情一下楼主。

网友:
哪里A6明明720啊

网友A:
我自己的电池都是自己弄的,(因为没钱,这理由可以了吧),这么多年,没发生过这种事
楼主安息吧

网友:
牛人啊,敢说

网友:
此类问题,基本上都不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
看来双天的不安全

网友:
呵,图没缓冲出来。。
看到文字里有a6了。。。没仔细看

网友:
没伤到人已经是万幸了

网友:
我想反问楼主,你这么好的充电器,为什么不两块一起并充,如果并充,一块没炸,一块炸了,那绝对是电池问题。你写的好像是单独充第二块出问题,电池厂家肯定说你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B:
0.5A充5分钟才41mah的电量绝对不会过充,就算是设置错了电压或充电器检测电压错误也不可能冲坏电池,没有过充的情况下着火只有可能是电池质量问题,但这种情况好像以前没听说过。

有没有可能是你选错的充电参数,如果用3s,2A电流充5分钟是会着火的。

这个电池我也有两个,一直是5C充电没有问题。

网友:
感觉不是电池的问题!双天电池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口碑很不错的!反正我用了多年锂电,双天是我能叫出名字的品牌中最专业的!特别是小容量电池,看着像工艺品!

网友:
头一次见这样的状况

网友:
悬案一宗

网友C:
花牌电池从80CM高的桌子上,掉到地上,有轻微痕迹,还能不能用?

网友:
恐怖。
正想买双天。
话说0.5a属于1c充电吧。

网友:
充电器有问题的话,也会烧的

网友:
2个电池轮流充电坏一个,这个事件提醒大家充电时注意安全。

网友:
我的也鼓了就是没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牌电池从80CM高的桌子上,掉到地上,有轻微痕迹,还能不能用?

没事的,有保护板在里面

网友:
我有几块双天小电池,挺好的,就是会涨

网友:
顶一下,求真相

网友:
楼主明明用的是720i,A6躺着也中枪

网友:
是不是买到假的双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牌电池从80CM高的桌子上,掉到地上,有轻微痕迹,还能不能用?

只要没漏气漏液,摔变形了一样用

网友:
没伤到人已经是万幸了+1

网友:
你用roc电池试试,很不错

网友:
我擦 好吓人呀!

网友D:
我明白了居民区火灾是怎么发生滴。在这么短时间内发生电池爆炸突然燃烧属于能量释放,电池能量***释放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有很大的电流通过电池,比如短路等因素,造成短时间释放巨大的热量产生高温着火;另外电池内部极片短路,电池过冲都有同样效果。5分钟时间不存在过冲,难道是电池短路了,求真相。

网友:
这不是手雷吗

楼主:
挺危险的,提醒大家充电时,有人值守!还有希望厂家能出面说明一下,也提醒大家一些注意事项。我这电池才47块钱,无所谓,最主要给广大摩友一些提醒或建议

网友:
一般充爆的都是过充的吧,但楼主的充电器应该很稳定,充电器的原因不大,A6我试过风扇停转后过热,死机了但它还在充,还好充到4.5V发现了,充电最好留人看守,旁边不要有易燃的杂物!

网友:
证明这个电池威力十足啊,放起电来也是刚刚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牌电池从80CM高的桌子上,掉到地上,有轻微痕迹,还能不能用?

电池内部毕竟是化学品,而且这种聚合物电芯都是叠片的工艺,如果有所变形里面的极片肯定也会随之变形,化学品这东西的话安全起见最好还是不要使用。

网友:
遇到过的充LiPo爆燃只有2种可能:反充 或 过充。两种情况在电量变化只有500mA*5min=41.7mAh的情况下都难以发生。新电池在出厂态都是半电量,两个方向都要200mAh以上才可能出事。

楼主:
才可能出事

网友:
笑儿不语

网友:
我草,容易出人命啊?现在的东西还有能让人放心的吗?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电池都是自己弄的,(因为没钱,这理由可以了吧),这么多年,没发生过这种事
楼主安息吧

呵呵,我电池是自己弄的,充电器也是用洋垃圾自己弄的,也安然无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0.5A充5分钟才41mah的电量绝对不会过充,就算是设置错了电压或充电器检测电压错误也不可能冲坏电池,没有过 ...

我想不会是充电器的问题,不存在你说的情况 要是设置成3S 冲2S电池 是冲不了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