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关于直升机问题!急!在线等!各位好心人帮忙!

楼主(2014-07-18):
飞机今天刚刚到手977遇到了问题1.飞机降落时震动2.飞机在刚碰到油门百分之一时飞机转加快然后速度就百分之二时飞机就减慢了3.飞机油门推到百分之八十时飞机才离地 求大神帮帮我这是我QQ935576497或者我联系大神请大神留下联系方式。多谢了!

网友A:
大齿是否推紧?上下拉下主轴,是否能上下拉动?主轴应该是不能上下移动的。

网友B: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应该没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应该没弄对吧
977这些怎么设置

网友C:
昏,977用原厂控,怎么设置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呢?那是定死在主板上的,调不了。要解决问题,加QQ群289952254,里面找我。自由动力。

网友D:
住齿轮松了 给他推上去 然后拉主轴没间隙就可以了

网友E:
问题解决了么?分享一下啊!

网友F:
977在启动的时候很暴力,只是启动的时候暴力,启动了就慢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