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好难学啊

楼主(2014-07-19):
还只是模拟器上就好难飞啊,练了19天,每晚一小时,四面悬停都摇摇晃晃啊啊啊,偶尔还会打错舵,舵量不是打多就是打少了,副翼和升降舵仍无法同时打,要练多久才能随心所欲啊的悬停和航线啊,还指望月底发工资入450L呢,可就这技术,太打击信心了

网友A:
用大點的飛機啊大哥,600級以上的練

网友B:
真机比模拟器好飞,放心吧,新手不要上450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點的飛機啊大哥,600級以上的練

可是我到时是要买450L的,所以我就只联450,期望到时手感飞感能较为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机比模拟器好飞,放心吧,新手不要上450L

啊,我上次问了,其实我是想入450 plus rtf到手飞版,又有人推荐了450L,然后我一看,确实450L比较好,我想专业一点,不搞小机机,直接最热门的450L和14sg

网友:
真机比模拟器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到时是要买450L的,所以我就只联450,期望到时手感飞感能较为接近

模擬內600級機型跟450真機手感是差不多的,反而小機手感跟真機差別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我上次问了,其实我是想入450 plus rtf到手飞版,又有人推荐了450L,然后我一看,确实450L比较好,我 ...

新手都有炸鸡的阶段,过了这阶段再换好机,遥控器一步到位比较好,如果实力雄厚,不在乎钱的话,可以考虑450L,但是你买练习机就要考虑成本问题,技术好了你会上大机的。

现在富丽出了450L,跟亚拓机会一样,价格便宜,可以考虑。

遥控器14SG比较好,我也是这个,我也算新手,2年前入魔,玩到对尾悬停就没玩了,现在直接拿X3练习,50多点练成4面悬停还没炸鸡,不过2年前自己瞎折腾,几乎是每飞必炸。

我还准备买个飞越450练习倒飞和3D呢,用X3练习倒飞不炸不可能。就算你水平再牛,你还是要搞个适合自己的练习机子,练习的机子不用买品牌,可以考虑把电子设备搞好点,这样飞起来也容易。

网友:
哈哈啊哈哈哈!,我就是喜欢直机的难度,这才好玩!!加油!

网友:
哈哈,搞大鸡鸡吧。飞不了再从小鸡鸡玩起。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我的450挂交易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都有炸鸡的阶段,过了这阶段再换好机,遥控器一步到位比较好,如果实力雄厚,不在乎钱的话,可以考虑 ...

确实,讲得好,谢谢,我就是较为容易冲动和兴奋而失去理智,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擬內600級機型跟450真機手感是差不多的,反而小機手感跟真機差別大

好嘞,明晚试试,看会不会好飞一点,多谢指教

网友:
才练了10几天,新手悬停练一年再说

网友:
别450L了。炸下就100多!还是450PRO吧!副厂件充足

网友C:
首先,一个面一个面的练,对尾,左右对侧,对头
练到1.5米悬停,前后左右飘移不超过1个旋翼直径,上下不超过半个旋翼直径,就算勉强过关
其次,模拟器比真机简单,模拟器上要用450练。模拟器上用大机练熟不算。
最后,控不可能一步到位,三四年就落伍了。当年FF8 FF9很多人都觉得到位了,现在出二手试试?
便宜的天9, D10。往上t8fg 14sg,再往上没必要。t8fg 14sg是短行程,适合3D。F3C别选这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一个面一个面的练,对尾,左右对侧,对头
练到1.5米悬停,前后左右飘移不超过1个旋翼直径,上下不超 ...

控的观点赞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一个面一个面的练,对尾,左右对侧,对头
练到1.5米悬停,前后左右飘移不超过1个旋翼直径,上下不超 ...

不过买个好控用两年出二手还是能再加点钱买个好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买个好控用两年出二手还是能再加点钱买个好控的

跨代换控要换一堆接收机啊,还有挨个调试一遍飞机。不是小工程啊

网友:
正因为难才喜欢!!!

网友:
我练了2年,现在练倒飞悬停,还达不到同时打副翼和升降的水平。

网友:
直接上500练手,一开始也是用的450觉得太灵活,后来上了500发现练手一流很稳

网友:
新手还是别买亚拓450L了吧,炸鸡损失还是高了点,
弄个 450 pro(飞越、富力都行)炸鸡成本低不少,桨就用普通的玻纤桨,10几到20一副
模拟器上只要熟悉个油门、打舵方向就可以真机飞一飞了,450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网友:
450L千万别碰,那设计,维修起来烦死了,脚架低,降落不注意就扫尾桨,扫前转齿,扫了不是事,重点是换前伞齿要拆侧板。不管你走内线外线,都麻烦。

网友:
18楼的建议很好

网友:
真机比模拟器好飞+1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一个面一个面的练,对尾,左右对侧,对头
练到1.5米悬停,前后左右飘移不超过1个旋翼直径,上下不超 ...

行程短有什么优缺点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好多人都 用的是14SG

网友:
感觉楼主模拟器练习不得法所以事倍功半!

新手模拟器上来都先选大机,先建立兴趣和自信心,上来先打击自信心,就只有退模的心了~~~

凤凰和G系列模拟器,新手都建议上来先选最大的机型练(700级或800级的电直),等熟练后再选小机练加大难度!凤凰模拟器新手可以降低物理速度至你能轻松控制的程度(如:50,缺省是100,最高125),凤凰有四面悬停练习模式,每次只能练一面,上手很快!

G系列模拟器也有新手模式,可以控制飞机的灵活度和物理速度,同样也可以选择单个舵面的练习,新手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行程短有什么优缺点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好多人都 用的是14SG

优点:摇的快
缺点:摇的快
适合3N不适合3C

网友:
先上模拟器是明智的,如果连模拟器都没法练好,根本不用上真机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所以就改四轴 或者固定翼了

网友F:
亚拓100飞完、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然后直接亚拓600N油直、就飞飞航线,一直没咋过机

网友G(2014-08-19):
你才19天,我练了半年!!!

网友H:
才练10多天??慢慢练吧 ,至少个把月, 我从模拟到真机航线无炸过。。

网友I:
入学易,毕业难。

网友J:
别急,你会成功的

网友K:
以前玩电直 觉得太危险 现在玩四轴啦

网友L:
我也才入模一个多月 模拟每天都练3个小时以上 为了练模拟 嫌办公室电脑不好 又自己配了台能玩模拟的电脑 不过觉得光一个人闷在家里练模拟也不行 最好还是在当地找个玩直机的群体 多和老玩家交流才能学到东西和少走弯路 小机没有必要配 浪费钱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 可以配台450L或是500L跟着老玩家一起飞飞外场 模拟配合真机 有理论有实践提高才快 目前我基本可以控制3面悬停 进步是很明显的 但是新手上真机 一定要注意安全 每次起飞和降落的时候一定得反复检查所有安全操作程序 切记!!
祝 共同进步

网友M:
慢慢来吧,要耐心是不难的,时间问题而已

网友N:
同练模拟器,比你还不会飞

网友O:
看了好多大神讲解,确实明白不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