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sd mark 2显示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4-07-19):
飞控:naza,原因:此次是升级HD-3D云台后,将所有的固件升了一次级,可去试飞的时候才发现不显示返航点距离,当然机头的那个点也一动不动,当时电压显示的数据也不动,飞了七八分钟还显示起飞时的电压数值,后来赶紧降落。幸好没飞多远还能识别机头,不然真要惨了。在http://wiki.dji.com/cn/index.php/IOSD里说的我都做到了,星也没少,可就是没显示,请技术解答下,明天我只能麻着胆儿去给客户飞了。

参考如下:

IOSD显示的“飞行器与返航点距离”指的是飞行器当前所在位置与首次记录返航点时的位置间的距离。
需要注意的是:DJI自驾系统(如WooKong-M)在成功记录返航点(Home)之后才显示该数值,单位:m。
在使用DJI自驾系统飞行前,请待自驾系统收到足够的卫星后再起飞,以确保飞行器的起飞点被自动记录为返航点(Home)。

网友A:
我想知道那几个绿格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A2+IOSD MK2升级到最新固件也遇到同样问题。搜星完成后起飞观察LED在8米半径内紫灯有爆闪,说明成功记录了返航点。在空中重新记录返航点也显示成功。但是D的距离始终没显示。望DJI重视并早日解决,今后发布升级前多做测试。

网友:
楼主去有GPS的地方试试呢

网友:
是啊,该显示的都没显示啊。应该是图传出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请先确认飞机记录了返航点

楼主(2014-08-18):
因客户急着要,只有硬着头皮飞,头一天晚上不断折腾,可还是没有结果。第二天在找到多星后还是发现没距离,只是给自己提醒的就是无论如何飞要识别出头和尾,这样万一不测也好往回跑,可谁曾想到,飞到约十多米高后这个数字就奇迹般的出现了,搞不明白!!!飞了三个驾次后都很正常。接着去给另一个客户,问题出来了,刚一起机,这机就给着魔了一样一直往前冲,后来的后来飞到原始森林去了,弄了几拨人分了几个批次才找到,飞出没多久又遇雷阵雨,好惨哟!上图

炸机时的狂飞

又被大雨淋

从树上找回
说明下:当然这次被雨淋后,IOSD也就泡汤了,换了一个,就一直正常,说实在大疆的东东还是不错,我一直在用。这种失控估计给雷雨天气前也有关吧!当然那个距离问题,估计也给返航点有关,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那几个绿格怎么弄出来的

那个绿格是说明书上的,我的摇控也没这功能,这是我截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