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挂微单航拍设想~~~~减肥在安全起飞重量之内!!

楼主(2014-07-19):
精灵2的安全起飞重量1300g以内最好,硬挂微单都超过1350g极限重量,严重影响到飞行安全,无论怎么减肥(什么电池模块,10g图传IOSD MINI去壳啊什么的)都还是超重,飞行没有余力,后怕啊!无赖之下想到了,何不把精灵2的上外壳取掉不用(上外壳居然有90g),GPS天线立直安装,就象DIY装机一样没有外壳应该不会影响飞行吧?最后全部起飞重量在1225g(硬挂A5000,isodmini,图传),没有试飞过,不知道可以不啊,希望大家讨论下!

网友:
你想多了,dji反复说了是后半程不安全而已,你这样搞,好不如换动力来的实在!

网友:
650 4轴上微单都有压力,你的2212电机能上?

网友A:
精灵挂微单确实太重了,不仅留空时间短,电源报警的红灯一闪马上掉高度,很难悬停住,安全性差。我用精灵1硬挂索尼NEX-5 航拍过不少。最近的一次去山西偏关航拍凌霄塔,收工时因悬停不住又想手接,结果手臂被浆划破了。此后不再挂微单飞了。现在认为:为取得比超广角记录仪更好的航拍照片画质,比较现实的是挂200克以内带定时间隔拍摄功能的卡片机,比如PHANTOM 1 挂 理光G10 (带2700电池,换9寸浆)总重 只有1096 克,实现每间隔5秒自动拍摄一张,飞行相对比较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灵挂微单确实太重了,不仅留空时间短,电源报警的红灯一闪马上掉高度,很难悬停住,安全性差。我用精灵1 ...

微单画质可以商用,拍婚纱。不商用我只是挂手机定时拍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微单画质可以商用,拍婚纱。不商用我只是挂手机定时拍摄。

商用应是六轴比较可靠。其实,现在好的拍照手机拍照画质不次于卡片机,只是不能光学变焦,航拍不用变焦。但是没找到哪款手机拍照有定时间隔拍摄功能?

网友:
把上外壳去掉后,你有没有考虑过机架的强度和刚性?

网友C:
目前,能配精灵2的相机不多,卡片机较轻,但画质太差。在微单中低于300克的很少,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经过比较选配了一款理光GR,它的重量只有245克,加上自制单轴云台(39克)、小型图传(11克)、摄像头(6克)、图像叠加(15克)、各种电线26克左右、总重量在1340克左右,也是超重,再减实在减不下来。从几个月的拍摄来看,精灵在起飞时声音有点大,有点吃力,飞行时间基本上在14、15钟。在飞行高度上,由于受图传的限制,我最高飞到500多米,对航拍来说一般都在2、3百米,飞高没有多少必要。在自动控制上,理光有间隔拍摄动能(1秒、2 秒、5 秒。。。带RAW格式) ,仰俯用大疆自身的那个就行。理光GR这款相机除了颜色偏蓝外还行,GR的价格目前在3500-4000元之间。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微单拍摄,可以考虑电池减重,换3s2200电池,能轻100多克,多背几块电池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商用应是六轴比较可靠。其实,现在好的拍照手机拍照画质不次于卡片机,只是不能光学变焦,航拍不用变焦。 ...

只要安卓都可以,下载app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商用应是六轴比较可靠。其实,现在好的拍照手机拍照画质不次于卡片机,只是不能光学变焦,航拍不用变焦。 ...

camera fv-5,这个软件就可以,可以定时拍多少张,时间间隔多少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商用应是六轴比较可靠。其实,现在好的拍照手机拍照画质不次于卡片机,只是不能光学变焦,航拍不用变焦。 ...

三星有一款可以光学变焦。诺基亚一款画质超级好。

网友:
这个重量应该可以试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能配精灵2的相机不多,卡片机较轻,但画质太差。在微单中低于300克的很少,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

理光GR用于航拍照片性能应该很不错。我觉得为减重,硬挂即可,遥控云台和图传可以省去。GR价格不菲,安全性是要考虑的。有RAW格式,白平衡偏色根本不是问题。希望见到用GR拍的作品。多出好的航拍作品才是硬道理。

网友:
一超重看来精灵还是掉高,甚至不能旋停。我把桨保护拿下来了,有时间去试一下,看行不行。没有电子称,我应该称一下我的重量,那天打个称去称一称。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mera fv-5,这个软件就可以,可以定时拍多少张,时间间隔多少秒。

谢谢了,下载了,非常好用,可以定时,比如间隔五秒拍。可以定张数,比如20张。

网友:
有了这个软件,我试试精灵硬挂手机拍照。

网友:
超载飞行电机会很烫 和不换个轻点的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