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技术员关于H3-3D云台问题,急

楼主(2014-07-19):
我的H3-3D云台是标准版本,在我自己组装的四轴上用.
情况如下:
用原先已经安装好的白色减震球,当大风时或飞行速度有7米时,云台抽筋,估计是电机震动保护启动了.
然后换最软的一组黑色减震球,就是超软哪种,飞行达到16米/秒都不会抽筋,但是,果冻明显.

请教DJI及各位有经验的同行,怎样解决这种情况?既不抽筋,又减小果冻?

网友:
我想说航拍从来都是慢慢飞

网友A:
楼主你好!是否尝试过刷新升级云台固件版本,主控IMU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否尝试过刷新升级云台固件版本,主控IMU校准?~

你好,云台已经升级为可以自已校准.

你说的主控IMU校准是不是NAZA V2调参里面的IMU校准?之前校过,我也经常按"检查IMU",都是说不用校,

你的意思是IUM高级校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云台已经升级为可以自已校准.

你说的主控IMU校准是不是NAZA V2调参里面的IMU校准?之前校过,我也 ...

对的,主控的IMU基础校准与高级校准。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按原来的做法是没解决,但是现在我将其中两个白色减震球对角换成两个最软的哪种减震球,抽筋问题得到解决,但是果冻问题,在风大一点时也仍然明显,这个可能与我机架的设计有关,我的机架是H架,云台装在前端,所以震动较大.

网友:
混搭解决一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