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想 APM电压传感器并联怎么样

楼主(2014-07-19):
因为加了电压传感器感觉有一定的电阻 小小的一个传感器让我少飞了4分钟 感觉不划算额 不知道如果不串在电路里 直接并联检测电压可以不?

网友:
怎会相差那么大?

网友:
电流传感吧!电压传感器工作电流小于10MA

网友A:
       你那纯属心里作用,电压电流传感器的工作电流对于十多a的四轴来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另外电流采样的电阻0.5毫欧,在这上面损耗的功率相对四轴的功率来说也可以忽略(10A的时候这个电阻才50mw的功耗,20A的时候也就200mw),你要真少了4分钟肯定是其他因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纯属心里作用,电压电流传感器的工作电流对于十多a的四轴来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另外电流采样的 ...

我一开始我也觉得 但 原先可以飞十二分钟的2212四轴 其他没改变 就是线剪开 焊上了传感器 其他都没动啊 而且 我还堆了很多锡上去的。。。。。

网友B:
兄弟:你搞错了,或者说是中学的物理没学好!
测电压是并联,测电流才需串联

如果在乎接入的传感器损耗,那可以用非接入式电流传感器。不过成本非常高,绝对比你的多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搞错了,或者说是中学的物理没学好!
测电压是并联,测电流才需串联

我知道 如果并联就是短路了 我是在想 把中间断开 直接电压检测部分

网友:
去查一下“直流钳形表”的价格,这就是非接触式直流电流传感器的参考价

网友:
锡少上一些,电线换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我也觉得 但 原先可以飞十二分钟的2212四轴 其他没改变 就是线剪开 焊上了传感器 其他都没动啊  ...

    我的建议还是检查其他方面的东西,怎么也不应该是电压电流传感器的原因,一个四轴算你能飞20分钟,接个传感器少4分钟,那么你那传感器的耗电的有四轴的5分之一,你知道四轴功率是多少吗,一般450悬停的都在150W的样子,那么你传感器上的有多少瓦的功耗?那么小个传感器那么大功耗早烧掉了

网友:
楼主如果只检测电压的话可以把电调电源输入端和电压传感器电源输入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