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bar十字盘倾斜

楼主(2014-07-19):
以前飞一直没注意,换了大v bar之后,调好了飞机会往右侧倾斜,这才注意到通电之后十字盘是有轻微向右倾斜的。但我在软件界面调整的时候十字盘确定是完全水平的。但是只要一退出设置,十字盘又自己歪了。我知道三轴开机后只要一动就会偏掉,问题是他直接开机就是歪的,只有进入设置才会平,正常吗?放两张歪和平的图片,上面的是歪的,下面进入设置就平了

网友:
我的Mini Vbar調好也是這樣,把機放到桌子上也是傾一點右邊,但飛起來完全沒有感覺。

网友A:
自动微调是不是原来搞过,设置的时候没有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微调是不是原来搞过,设置的时候没有归零

有可能,我重新进行了一次自动微调,现在已经平了。另外请教下,在vbar软件中,主旋翼感度放到多少合适?我一开始是参照logo600的设置定为100,但是看到一位本地高手给别人调的600油鸡,数值是50左右,只比450高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我重新进行了一次自动微调,现在已经平了。另外请教下,在vbar软件中,主旋翼感度放到多少合适? ...

一般也就是50-70之间吧   默认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B(2020-11-21):
重新装机,设置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设置界面十字盘水平,但是一退出就倾斜,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原来是自动微调的问题。

网友:
今天设置vbar ,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上,自动微调指的是啥?能说明下吗?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机,设置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设置界面十字盘水平,但是一退出就倾斜,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原来是自 ...

楼上的大神你好,请问一下自动微调在哪个界面??我的是升降,设置界面完全水平,退出之后升降舵机就往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大神你好,请问一下自动微调在哪个界面??我的是升降,设置界面完全水平,退出之后升降舵机就往前

网友:
感谢感谢,原来是在这里

网友(2022-04-21):
我的十字盘在0螺距时退出设置是平的,但是在高螺距时退出十字盘会向后倾斜,在低螺距的时候退出十字盘会向前倾斜。请问这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