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4-07-19):
自己想配置一套四轴,有好多问题,这是第二次配置了,还什么都没买了,
初次设想是 s500机架,铂金30A*4或者天行者40A支持4s的那种,银燕
MT2216KV810
*4 或者飓风D2216KV900*4,桨是1147,还是1045,
电池
想用3s5000,
遥控就是华科尔d10,飞控初步打算是naza,还有就是osd问题,听说naza支持穷人osd,还有就是naza支持什么无刷
云台
,
还有就是无刷云台是不是只要通电前云台平衡就什么相机都支持了?

网友A:
电调直接用铂金30A,宽电压,无BEC,轻,速度快,省电;天行者别考虑了。如果有耐性也可以等到X-Rotor(乐天系列)上市,或者ZTW的V2蜘蛛。普通便宜的无刷云台都有自己的控制板和IMU,与飞控是什么没太大关系。有些特定的品牌和款式兼容一些飞控,可以通过飞控进行更多控制的,另当别论。穷人OSD无所谓支持什么飞控,就是一个显示叠加模块,所谓的支持Naza需要自己动手改造的。

网友B:
无刷云台是我单独的系统,不须要任何飞控对其控制。
只要通电前云台平衡就什么相机都支持了?
错,你拿个狗去台,装单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