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四轴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4-07-19):
大神们,今天我校准四轴电调行程以后推油50%后四轴没有起来而且向右倾斜,打左副翼没有作用,之后我又重新校准apm和遥控器依然没有效果,求解释。。。。。。。。。

网友A:
检查电机转向和桨正反

网友B:
确认电机转向及桨是否装对。脱开APM直接插接收机单独校准油门行程后推油门看四个电机转速是否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电机转向及桨是否装对。脱开APM直接插接收机单独校准油门行程后推油门看四个电机转速是否都差不多。

都确认改正了,但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B:
清EEPROM ,全部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EEPROM ,全部重新校准。

都清空了重新校准后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转向和桨正反

检查过了,都没有错误。。。。。。。。。。。

网友:
电机/电调位置分别互换,检查是否是设备故障。

再不接电调控制线 APM解锁推油门乱动APM,地面站看4个通道的输出及响应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都没有错误。。。。。。。。。。。

听泡泡老师的吧 什么都没有没法解决

网友:
楼主搞定了么  我也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