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sion+ 漂移问题。

楼主(2014-07-19):
又发现了一点问题。求助1、起飞的时候:只推油门【无风状态】,飞机往右后方飘

2、电机停止时,右边2个电机最先停止。在停止电机后,用手转动桨叶,可以感觉到右后方的2个电机阻力明显比左边2个桨叶大。(从视频中可以看到,电机停止时桨叶停止的速度)

3、悬停:飞机左边高、右边低,然后往右后方飘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各种校准先,至于电机停止快慢,纯粹是因为新手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校准先,至于电机停止快慢,纯粹是因为新手想多了。

除了GPS校准,还需要哪些校准?

网友B:
2楼说的是校准指南针和IMU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是校准指南针和IMU

请问IMU怎么校准?

网友B:
灰机连接调参,工具-基础校准
如果不行就高级校准,高级校准要注意一上电就要开始高级校准,否则IMU温度上来了之后就弄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机连接调参,工具-基础校准
如果不行就高级校准,高级校准要注意一上电就要开始高级校准,否则IMU温度上 ...

好复杂的感觉,有没有详细教程啊?小白不太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复杂的感觉,有没有详细教程啊?小白不太懂

已经试过IMU基础校准了。

网友:
vision+的前灯为什么是红色的太反常了,红色的应该改成尾灯,像汽车尾灯那样才科学

网友C:
我这问题更明显,松开摇杆还在向坐狂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问题更明显,松开摇杆还在向坐狂飞。。

你试一下IMU基础校准和指南针校准。。
我好像好一点了。。但是稍微还是有一点飘。。你试试

网友:
同志啊!你这个都算不错了,还能控制嘛!我的那个一起飞,往前推行时,马上向正右方飞去,根本无法控制!它可以把一块电池飞完,遇到墙就撞墙,遇到树就撞树!遥控上只有一个关油门让其直接炸下来!问了好多人都没有给个准确的答复,连大疆的技术都没有说出原因出现在什么地方!杯具啊!

网友D:
弱弱的问句,遥控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句,遥控校了吗??

这个你应该回复楼上吧。。

网友:
如果一次是这样,应该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灰机蛮正常的。

网友:
联机做各种调校。

网友:
楼主可以先做一下高级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