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6B充电器充锂电,不管什么模式都是显示OVER VOLTAGE,这是啥情况

楼主(2014-07-19):
求各位大大求教

网友:
输入电压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把充电器输入和输出搞反了,我说呢,接电源充电器没反映,接电池就有反映,谢谢你回帖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把充电器输入和输出搞反了,我说呢,接电源充电器没反映,接电池就有反映,谢谢 ...

充电器,电池没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电池没烧吧。

啥事都没有,做工和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充电器没烧算你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