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新入的D7E刚刚插入电池就冒烟烧掉了什么了?

楼主(2014-07-19):
新入d7e 改号v911 v977的控,刚刚放入4个锂铁就冒烟,闻到烧焦,电源不开机,拆开看到主板有个地方电容烧焦了,请问能修吗

网友:
找老王吧 专门改d7e的 反正改的很好 会不会修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返厂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是电压太高了吧,4个锂铁电池电压已经达到15~16V了,不冒烟才怪~

楼主:
标明 1.2v 锂铁可充电 电池  x 4 不是 4.8v吗?

网友:
镍氢是1.2

网友:
确定一下,每节的电压,是1.2v,还是3.3v。

网友:
怎么没听说有1.2v的哩铁!?

网友:
锂铁是3.2的  3.7的吧!!

网友:
1.2是镍氢!!!

网友:
铁锂是3.3V一节啊!!

网友:
满电时3.6V的
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LZ放4节锂铁啊。这是不准备要控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明 1.2v 锂铁可充电 电池  x 4 不是 4.8v吗?

锂铁3.2伏!哈哈

网友:
铁锂是3.6V的吧
氖氢的是小号的1.2V,满电1.5V吧??

网友:
铁锂满电3.6,NIMH满电1.5

网友:
超高压,烧了,估计坏了还不仅仅是电容

网友:
电压高烧坏了,返厂吧

网友:
锂铁真不应该做成5号电池的样子,这不是坑人吗

网友:
貌似你把它废了
主要是改的过程太辛苦,………火了,然后就………"火了”!!

楼主:
看了一下 的确是 1.2v

网友:
估计电源接反或者改控时有焊错线

网友:
楼主 果断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