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单向 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19):
这个是单向轴承打滑吧?怎么办呢?

网友A:
这样肯定要换掉,难道你装的是没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肯定要换掉,难道你装的是没螺纹的?

不知道啊,收的二手,卖家说是新的 没问题的。按理说应该只能顺时针转动吧?

网友:
装的是对的,试转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这样正常的呀,一个方向转一个方向不转,是这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正常的呀,一个方向转一个方向不转,是这样的呀

但现在两个方向都可以转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现在两个方向都可以转动啊

2个方向都转肯定不对了,你用手捏住2齿盘使劲相互转动单项轴承应该能分开的,不过即使分开了,以后还是要咬死的,只有更换

网友:
这样根本就没问题的,正常的很!!!!!!!!!!

网友:
这叫单向打滑??

网友C:
正常啊,大桨顺时针转动,电机不动。大桨逆时针转动,电机也转动。单向轴承没问题,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啊,大桨顺时针转动,电机不动。大桨逆时针转动,电机也转动。单向轴承没问题,飞吧。

嗯嗯,刚也咨询了铁汉了。 正常的就好。新手见笑了

网友:
再正常不过了吧,顺时针转的时候大齿不转,逆时针转的时候大齿跟着一起转啊

网友:
看似楼主没飞过直升机

网友:
前几楼什么情况。。。不要误导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