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家个锂铁电池包的问题,请指教,急!!

楼主(2014-07-19):
我新购得一个308充电器和一个8S 22A的锂铁电池包,充放了一次,第二次充时就充不进了,第7片没显示,返厂后给我的答复是第7片过放,电压为0,是我的责任并让我承担更换费用,我就奇怪了,锂铁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网上资料大多说可放到2.5-2.7,甚至可以放到2.0,相当耐++,而且其他7片均在2.7以上,为何偏偏第7片过放,而且就算过放,过放一次就完了,这么脆弱?请大家指教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使用问题?

网友:
锂铁电池不耐过放,完全废掉也是有可能的。既然是产品,这么容易过放,厂家应该负责任

网友:
接头查一下是不是脱焊了,铁锂电池不怕过放啊。

网友A:
平衡头子接触良好????与充电器的连接?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子接触良好????与充电器的连接?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啊。

我开始怀疑平衡头,平衡线,厂家说不是,是一片电芯过放损坏

网友:
过放也不会过放到0V,好歹也会剩一点的

网友:
如果第7片电压测量无误,确实是0的话,肯定是质量问题,厂家应该无条件保修。

网友: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其次说明你水平高,电池不是整组放点居然可以单个放电的,不过说到底,肯定是电池质量问题,要过放大家一起过放,怎么会单独一个电芯死掉呢。

网友:
铁锂电池如果在过放后立刻充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零电压放置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看图片,楼主买的电包太差了,压差相差这么多,显然内阻没有经过筛选,果断爆光无良卖家

网友:
嗯嗯,无良商家质量问题果断曝光,鉴定完毕。

网友:
铁锂电池只怕过充,不怕过放,找不良商家扯皮

网友:
组电包,电芯一致性很重要,很难找到好的电芯。

网友:
。。不会吧..我的电包是过充死掉的,一般都是用到3.0左右也没见死

网友:
有这么好的充电器就测个内阻看看!内阻大的是很差的电芯!商家肯定没挑选过就组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