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关于接收及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4-07-19):
接线如图,用的是mmc10飞控,40a的电调,白色信号线在内,接收机接线为:信号线在缺口端   第一次接电,一切良好,接收机红灯闪,对频后3个电机转动正常 ,1号电机转速较慢,第二次接电,接收机不亮了,飞控板一个地方冒了一丝烟,接着接收就不亮了,闻接收无异味,摸电调4号电机的电调温度比别的电调高挺多,请教高人,我的接收是不是烧掉了,接线应该没问题啊 怎么会烧呢

网友:
飞控可能有地方接触了

网友A:
接收机应该是没烧的

网友B:
4号电机与电调三根线少接了一根,电机与电调可能会同时烧掉

还有你4号电调的7805已经烧掉了拔出,另接一电调试试飞控接收还能开不

网友C:
接收机应该不会烧,估计接收机不通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应该是没烧的

嗯  接收刚刚用电调供电完好   坑爹的是飞控通道都不能供电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我换个飞控应该没问题吧?我想换个贵的  要是控再烧  就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号电机与电调三根线少接了一根,电机与电调可能会同时烧掉

还有你4号电调的7805已经烧掉了拔出 ...

电调倒是没烧  就是发烫    飞控冒烟了  通道连接收 接收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应该不会烧,估计接收机不通电了

嗯啊  是控的通道那儿没电了  好纠结

网友D:
转速不一致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接收刚刚用电调供电完好   坑爹的是飞控通道都不能供电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我换个飞控应该没问 ...

你看看商家可以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不一致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准,

嗯  谢谢  现在飞控通道输出没电了  先换个飞控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商家可以修吗

这个算了  论坛收的   打算去买个新的  就怕再上再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了  论坛收的   打算去买个新的  就怕再上再烧……

买个也不便宜,修最好

网友E:
看图你是把飞控直接用螺丝紧到机架上板上的吧,你那架子上板是pcb的有好多地方露出金色的地方,那都导电,你飞控版直接紧到架子上,那飞控下面绝对短路,不烧东西算怪了……

网友:
我有一个MWC的飞控,你要吗,以前也玩过四轴,现在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现在飞控通道输出没电了  先换个飞控再说

我有一个MWC的飞控,你要吗?

网友F:
寄来帮你看看能不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寄来帮你看看能不能修

嗯  谢谢  我明天再试试  不行的话就得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你是把飞控直接用螺丝紧到机架上板上的吧,你那架子上板是pcb的有好多地方露出金色的地方,那都导电, ...

罪过啊  这都是便宜货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MWC的飞控,你要吗?

我打算上个naza加gps试试  那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