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手电机,电调的关系

楼主(2014-07-19):
求教老手电机,电调的关系,是电机决定电调,还是电调决定电机,大电机可以用小电调,还是大电调可以用小电机?

网友A:
电机决定电调大小,大电调可以用小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决定电调大小,大电调可以用小电机

大电机不能用小电调

网友:
大电调可以用小电机

网友B:
大电调用小电机有不好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调用小电机有不好的地方吗?

重量会增大,影响飞行控制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