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各位 大大 用 4025 1100KV 飞X5 斜齿 要买哪种电机齿

楼主(2014-07-19):
请问 各位 大大 用 4025 1100KV 飞X5 斜齿 要买哪种电机斜齿

网友A:
16T,全速31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T,全速3100转左右

这也太猛了吧  我想 我飞 2600 就够了
  4025 是6MM的轴 市面上有6MM轴用的 X5电机斜齿卖?

网友A:
定速80%可在2500转左右,电机齿想办法改6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速80%可在2500转左右,电机齿想办法改6的孔。

有6的成品

网友:
用15,用斜齿的话要换电机轴,我换的是原厂电机轴

网友:
1100.kv推荐16t 定速80油门转速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