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签,大家帮我看看这两个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07-19):
从师兄那搞了两个电机,没有标签,大家帮我看看这两个电机多大的,要配什么样的桨,我想玩四轴,还想再买几个,谢谢大家

方的电机

方的电机

楼主:
主要这个黑色的电机,不知道什么地方还可以买到?

网友:
黑色电机是直流减速电机,不能用。黄色像XXD2212,需要电调才能工作

网友:
,我有三个没标的电机,装上桨试试拉力看看

网友:
黑色看不出来。另一个应该是xxd的2212,不过你要用在四轴要算出kv值,才知道要配多大的桨买哪几个电机

网友A:
你那个黄色的电机,估计是飞固定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黄色的电机,估计是飞固定翼的,,,

黄色好像是2826的,就是没有KV值了

网友:
黄色新西达的

网友(2014-08-28):
很色那个电机很普通  黄色那个更普通   黄色那个是新西达的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