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不能悬停,到处飘还打转

楼主(2014-07-19):
前段时间入了一个pix飞控,装上之后飞机自稳状态起飞时 飞机会转45度,之后很稳定,之后修正之后方向稳定,切到悬停时飞控就不稳定了,飞机会转圈而且还会四处飘。这是啥情况呀!我查看了罗盘参数是正常的

网友:
没用过pix,但是apm的话,如果这种情况一般是罗盘没有校准或者受到干扰

网友:
罗盘干扰

网友:
桨全部装反了

网友A:
我在看着你这个像是自动调参模式。。。前后左右上下晃荡几分钟然后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看着你这个像是自动调参模式。。。前后左右上下晃荡几分钟然后定住

不是自动调参,是悬停模式,我玩过APM的。

楼主:
你应该说吧机头定义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应该说吧机头定义错了

是的,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起飞一瞬间总要偏45度,停杆也要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起飞一瞬间总要偏45度,停杆也要自旋。。。。

原因已经找到,pix需要两个罗盘,需要选择零度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需要两个罗盘?哪里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两个罗盘?哪里说的?

我觉得他说的是GPS上的罗盘和飞控自带的罗盘,现在的pixhawk飞控都是小作坊做的,品质很难保证,机载的罗盘有可能出现问题,我的就是偏移值过大,不得不在开机自检关闭了罗盘自检才能解锁,能有外置罗盘就更好了~

网友C:
用GPS的罗盘不就完事儿了嘛。。。为啥非要用内置罗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GPS的罗盘不就完事儿了嘛。。。为啥非要用内置罗盘呢。。

因为我没有外置罗盘

网友:
私以为应该把外置罗盘作为强制硬件标准,什么内置罗盘就别考虑了。其实吧投资的时候多花几十块一百块钱买个带罗盘的GPS,也就过去了,毕竟这么高端的飞控,用内置罗盘实在容易受到板级干扰以及电源线干扰。

网友:
现在不带罗盘的GPS比带罗盘的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