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代直飞悬停后掉高度向右偏,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4-07-19):
精灵一代三二十米左右高度直飞悬停后掉高度向右偏,往回拉时偶尔会向左偏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大疆技术看到的话给分析一下,虽然现在一代用的人比较少了

网友A:
如果载重没有问题,那就是可能是姿态模式飞的吧,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载重没有问题,那就是可能是姿态模式飞的吧,很正常。

空机 GPS模式

网友:
感度调一调!

网友B:
原来没事吧?后来才这样的吗?超重会掉高,我就发生过。如果不是,那就校一下指南针试一试。

楼主:
感度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没事吧?后来才这样的吗?超重会掉高,我就发生过。如果不是,那就校一下指南针试一试。

空机 校正过好次了

网友:
那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