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是不错。就是脚架不咋地。果然出事了,求推荐。

楼主(2014-07-19):
炸烂了650铝管的架子,也不想在用山寨架子了。于是拿来了最近挺火的S500.

不得不说,机臂,中心板,除了两者中间的空间太矮太小塞不下APM优点不爽以外,其他的感觉都非常好。但是对机架所配的四个细细长长的脚架总觉得不靠谱。

机臂在安装的时候,上板是3个2.5*6的,下板给的是两个2.5*8的。 上板三角形固定安装非常牢固。但是下板只有两个孔让人非常担心。DJI的F450用这个脚架还设计了4个眼来固定脚架。S500照搬F450的脚架直接连后两个螺丝孔给节约了。

    首先发现的问题是,安装过程中所配的8MM长螺丝的长度不足。拧螺丝的过程中,按照拧上板螺丝的力气拧,直接拧滑牙了。取出后发现螺丝孔内的螺纹上半截被拧滑了。底下的半段没问题。证明所配螺丝太短。反正这个机臂废了,于是不上脚架直接拧另一个螺丝孔,果然很大力气也不滑牙了。
    于是带着小心,用备用机臂继续装好了去试飞。这个脚架果然用的让人提心吊胆。歪一点降落就是各种弹跳啊。
    结果今天还是出事了。换了BB响忘了设置电压。2200MAH的电池爽飞了一阵子,感觉差不多了直接开了RTL。悲剧发生了。飞机拔高正常,紧接着BB响就开始报警了。飞机也开始缓慢下降,但是降到4-5米高的时候就开始下坠了。姿态保持的不错。没有乱歪。但是带来的结果是。4个脚架,8个固定螺丝全给拔了出来。直接散架。找回了所有螺丝,去掉脚架重新拧回去。还能接着用。
    分析一下,落地的时候由于下坠力量。脚架成了个杠杆直接把两个脆弱的固定螺丝给启了出来。这估计也是DJI当时设计4个孔的原因。

建议S500 改进。1,换2.5*10-12的螺丝。 2,底板再开洞,机臂相应再加两个螺丝孔。我自己不开是因为用的是PCB版的,打孔怕导电。 3,利用底下的挂载杆,配高脚架。

这脚架是不能用了。求推荐个能直接扣在S500的挂载杆上的高脚架把。

网友:
这脚架,软的要死,我在用类似的,解决方法还是穿杆,脚架底部可以打孔,穿3mm的玻纤杆刚刚好,还有一定弧度(虽然没什么用),之后就基本不跳了

网友:
换xa的脚架呢?间距应该一样吧

网友A:
那就降落的再温柔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降落的再温柔一点

电池没电了。已经撑不到温柔降落的那一会了。 后面飞行我都是手接飞机了。

网友:
续航多久

楼主:
8分钟左右

网友:
脚架太高太软。。。。用那种套在大 脚架的海绵,切四节圆柱粘在机臂上吧

网友B:
脚架自己D一个 或者买一个 装上去 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自己D一个 或者买一个 装上去 就行了呗

都说能用F450的高脚架,查了。 各种尺寸的都有。就是没有这个用10MM杆 57.5MM间距的脚架 只能试试用60间距的硬掰

网友:
固得太紧,炸下來中心板也得报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说能用F450的高脚架,查了。 各种尺寸的都有。就是没有这个用10MM杆 57.5MM间距的脚架 只能试试用60间 ...

相信我,打孔然后穿3mm的玻纤杆绝对管用

网友:
好像dji也是固定两个螺丝孔位
这个 负载大一点就不跳了。  我用轻的电池 是会调。  重的就可以。

网友D:
请问RTL是什么?自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RTL是什么?自动降落?

RTL 自动返航 .

网友:
引用 楼主:
8分钟左右

2200电池飞8分钟?下来多少。我也是一样的鸡架,2200电池5分钟下来3.8

网友E:
s500好用么?我入了一个玻纤的

网友:
主要看飞控。脚架软是它的专项

网友F:
8分钟很正常了,刚才飞了3块电都一样,BB响报警就打自稳降落吧,RTL,LAND不太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8分钟很正常了,刚才飞了3块电都一样,BB响报警就打自稳降落吧,RTL,LAND不太靠谱了。

就是忘了设置BB响,等BB响默认3.3叫的时候,已经晚了。RTL上升段已经开始响了。总觉得响了还能再飞一下,反正马上就降落了。结果立刻给我来个速降。
等捡起来的时候 连BB响都驱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500好用么?我入了一个玻纤的

推荐玻纤版换带碳杆的机臂。虽然PCB板节约个分电板。但是底板基本不能打孔改造了。风险太大。 还是玻纤板的好随便造。

网友:
这脚架确时软,这机机往地上一放它自已都要抖好半天

网友(2014-10-15):
引用 网友C:
相信我,打孔然后穿3mm的玻纤杆绝对管用

请问如何加固机臂?感觉轻轻一炸机臂就得断掉,难道日系车的碰撞吸能,用在这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忘了设置BB响,等BB响默认3.3叫的时候,已经晚了。RTL上升段已经开始响了。总觉得响了还能再飞一下, ...

牛!默认3.3都敢上天,还自动返航。我3.5报警自稳降落都有点来不及,3.6比较合适。

网友:
同求脚架。底面中心板的螺丝我早换了。

网友G:
我买了一袋备用脚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一袋备用脚架

我的一管AB胶基本上都贡献给S500的脚架了。

网友:
如果没有挂载,截短脚架是否有用呢?

网友:
有大神反着用,去掉脚架翻过来,四个机臂当脚架(翻过来就成下反角的机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