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88接收电机为什么卡顿?

楼主(2014-07-19):
入手88元接收,就是dsm 六通道,带2个直线
电机
那个。把
遥控器
油门推到最高,不一会,大概几秒钟,电机就一顿一顿的,大家有碰到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不是吧!!!!!88元六通道!!!!不是吧!!!!!!!!!

网友A:
上图好不好?

网友B:
换个电池试试,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C:
极大极大的可能就是电池的问题,因为我遇到这种情况换了新的充满电的电池就OK了,你说的这种俗称咳嗽

网友:
顶楼上,这就是电池问题,我用渣电池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D:
这是正常的保护动作,电机装了过尺寸的桨最大油门会停转,电池不够电也会停转,这能保护电池不过放,也不会不够电导致失控,所以我喜欢用88接收。

网友D:
如果是新充好电的电池出现的现象,你可以换小一点的桨。

网友E:
同样的7MM减速组。4025桨,用911电池175mah会停转,但是用FBL80的180mah电池就不会
所以还是电池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