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胖子组装求助,我是新手!

楼主(2014-07-19):
我是100%新手,我认识的人没人玩这个,所以很多问题想请教大家。今天到的大胖子安装遇到问题了,机身是不是要用胶水黏住?要是黏住的话以后想拆卸怎么办,整个飞机到外面飞用小车搞不定吧。还有下面图中那个四方形开口有什么用的,我这里没泡沫堵住他啊。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了!

网友A:
机身应该要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应该要粘的吧,

机翼用不用呢?

网友B:
可以摄像头朝下拍摄,还可以用原厂板堵上,三代没有这个空,机身要用胶水合上里面地方大足够你布线

网友C:
当然要粘死。另外组装完成后机子主翼可拆卸但机身当然是整体无法拆卸的,最小体积就是可以成为一个长方体不过1米以上的长度是必然的。小车后排是绝对轻松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摄像头朝下拍摄,还可以用原厂板堵上,三代没有这个空,机身要用胶水合上里面地方大足够你布线

谢谢啊,问题是我没有堵上那个口的配件,是不是少发给我了?

网友D:
新手不要用胖子 炸的你会很快退模 搞个epp练习机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要粘死。另外组装完成后机子主翼可拆卸但机身当然是整体无法拆卸的,最小体积就是可以成为一个长方体不 ...

意思是机翼不用胶水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不要用胖子 炸的你会很快退模 搞个epp练习机先学习

哈哈,我了一个月模拟器,基本起降都比较熟练了,应该不会炸得很惨吧!

网友:
表示楼主起步有点高了。

网友:
大翅膀不能粘展翼1米7你怎么往家提

网友B:
还有就是别太相信模拟器,真实飞和模拟器不一样,我炸的一塌糊涂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机翼不用胶水是吗

不是机翼不用胶水,而是机翼的对插结构是不能用胶水粘死的。方便以后拆卸携带。使用时候重新对插,然后固定在机身上。固定时候有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别太相信模拟器,真实飞和模拟器不一样,我炸的一塌糊涂才知道的。。。。。

谢谢你的解答,我会小心飞的。我现在要开始干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别太相信模拟器,真实飞和模拟器不一样,我炸的一塌糊涂才知道的。。。。。

机子要调好。模拟器里的机子可以说是机子调教几乎很完美的了。甚至可以说简直就是装了飞控的机子。所以手感不一样。模拟器是用来联系舵面反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了一个月模拟器,基本起降都比较熟练了,应该不会炸得很惨吧!

我玩了三年 没事继续模拟器 不过模拟器没有心理压力 等你真真非的时候 电机一响 你会慌的 技术是炸出来的 我大胖小胖都有 但我也有小赛 练习加公园玩 布建议上手玩高端机 不光是不好飞 也为了安全 我的小赛炸机也不伤人 但胖子就不好说了 说的有点多 希望新模友顺利入魔 壮大我们的队伍

网友E:
夏天 飞黑飞机,能晒化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夏天 飞黑飞机,能晒化不?

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黑色巨吸热啊。。

网友:
祝您首航成功!

网友F:
兄弟, 你最好找个带下,不然这个飞机就命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 你最好找个带下,不然这个飞机就命不好了

去哪找人带呢,我也想啊,身边没朋友玩这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哪找人带呢,我也想啊,身边没朋友玩这个啊

你哪里的啊?

楼主:
广东佛山。。都不怎么见人玩航模,以前比较多

网友:
恭喜入魔啊

网友:
慢慢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问题是我没有堵上那个口的配件,是不是少发给我了?

不可以问卖家嘛?   我没玩过这个  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东佛山。。都不怎么见人玩航模,以前比较多

那你等着收尸吧

网友:
我跟你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 你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就是了 面对现实的飞机要和模拟器一样的冷静就行 调好了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