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诱导轮问题求助!(已经比较完美的解决!)

楼主(2014-07-19):
目前恒龙虎式底盘改造其他问题基本都已经解决,唯一的问题还是在诱导轮上。目前我用的金属轴承版诱导轮,做了通轴改造,用的4mm牙丝。在跑比较平坦的道路时没有任何问题,当进入野地跑砂石路,进行***转弯或者信地回转时问题就来了,履带经常会被卡出诱导轮,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知如何解决,在此发帖求助,希望前辈们给指点迷津!下面附上一个出问题时的截图,砂石路的状况基本也就是图片中那种,信地回转时会有砂砾卷入履带!另外再附上两张回家后拍的履带整体形态。
今天迫不及待的依据9楼朋友的建议,采用将诱导轮边缘打磨倾斜。当然前提依旧是调试诱导轮、驱动轮、路轮在一条直线。如此改造后,的确卡齿现象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其中道理就是当横向推力导致履带偏位时,倾斜的诱导轮表面可以使履带归位!改造完毕后,一早顶着烈日到昨天的场地试车,泥沙已经不会让诱导轮卡齿掉带了,但是小石子还是会把履带从诱导轮顶出来,不过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了,毕竟是模型,还没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压碎小石子。总的来讲,现在是比较满意了,底盘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完美展现坦克的魅力了。非常感谢9楼的朋友!下面附上几张改造中的照片,如果遇到相同困惑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履带被卡出诱导轮

履带被卡出诱导轮

上车身后的效果

上车身后的效果

去车身的效果,看的比较清楚

去车身的效果,看的比较清楚

诱导轮内外侧片打磨后正面照

诱导轮内外侧片打磨后正面照

诱导轮内侧片打磨程度

诱导轮内侧片打磨程度

诱导轮外侧片打磨程度

诱导轮外侧片打磨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你这种驱动轮掉履带的情况我遇见过。我的情况是因为驱动轮螺丝松动造成的,不知道和你的情况是不是 ...

多谢!回头查查。还真没有注意到是否是驱动轮本身两片之间松动呢。我的虎波箱没有加轴承,所以我开始认为是这个问题。订了轴承在路上。99的波箱已经加轴承了但还是有卡。我开始认为是塑料履带跑久了有发软的变形导致松动了,因为我摸了一下驱动轮感觉还行。看来回头要拆车卸下驱动轮检查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呵呵。我的车通常是有土和沙子灌到履带齿中间,尤其是转向的时候,会把路轮顶起来。但是继续跑把 ...

啊。。你这种驱动轮掉履带的情况我遇见过。我的情况是因为驱动轮螺丝松动造成的,不知道和你的情况是不是一样?你可以检查一下,如果是这个原因,那就是跑动中驱动轮固定螺丝容易松动,导致驱动轮外侧轮错位,因此掉履带。解决的方法是要搞定波箱,我的是钢波箱,拆开,清洗干净,重新上油,然后组装好,这样驱动轮固定螺丝就没松过了。不过我这周换了飞燕波箱了,野跑没遇到过驱动轮卡齿掉带,要说我的野跑算是比较有分量了,地形及路况对坦克底盘要求很高。所以建议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驱动轮状况,应该可以完全解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会卡的,丁姐。小石子进入履带后会把履带齿顶出诱导轮,这个时候如果坦克转弯,就会形成横向推力将履 ...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一颗小花生米般大小的小石子滚入履带两齿之间的时候,你看能顶起履带不?呵呵,明白了吗?如果你的虎式 ...

明白了。呵呵。我的车通常是有土和沙子灌到履带齿中间,尤其是转向的时候,会把路轮顶起来。但是继续跑把沙子抖出去后又可以自己归位。主要是驱动轮那里履带阻力大的时候容易外掰造成脱链,因为驱动轮内侧齿并不是卡入履带,而是只有一侧贴着履带而已。我想这个驱动轮齿别住而不是卡入履带的坦克也会有类似问题,我的99有这个情况,阻力大的时候地面又不平又转向,就会把履带顶起来。结果就是外侧的驱动轮的齿卡到履带的凹洞中,内侧的完全脱离履带。跟虎式的问题基本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石子怎么会把履带齿顶出诱导轮呢?虎的诱导轮齿是卡在诱导轮外面的,而不是那种一个齿的塞进诱导轮里面 ...

当一颗小花生米般大小的小石子滚入履带两齿之间的时候,你看能顶起履带不?呵呵,明白了吗?如果你的虎式经常野跑,一定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诱导轮中间的缝隙有小石子夹在里面,就是这样压进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会卡的,丁姐。小石子进入履带后会把履带齿顶出诱导轮,这个时候如果坦克转弯,就会形成横向推力将履 ...

小石子怎么会把履带齿顶出诱导轮呢?虎的诱导轮齿是卡在诱导轮外面的,而不是那种一个齿的塞进诱导轮里面的呀?如果是塞进诱导轮里面的,还有可能被定出来,这种包在外面的,是怎么回事呢?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会卡诱导轮吗?

还是会卡的,丁姐。小石子进入履带后会把履带齿顶出诱导轮,这个时候如果坦克转弯,就会形成横向推力将履带推出诱导轮,这对模型来讲,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B:
还会卡诱导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打磨是把诱导轮两片的内侧给磨出斜面来么?谢谢

我上面有打磨后的图片,你可以对照一下,应该是打磨的外侧,不是内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发现驱动轮那里卡齿吗?我的诱导轮上了轴承后就没事了,改成驱动轮那里阻力大的时候卡齿了。

我也遇到过驱动轮卡齿,我当时的状况是在倒车的时候出现,原因是因为路轮外趴,导致履带错位,因此形成驱动轮卡齿。解决的办法自然是改路轮,我采用的是换金属摇臂及金属路轮,悬挂改扭杆,路轮外趴现象基本得到解决,驱动轮倒车时不再卡齿。你说你的驱动轮阻力大的时候卡齿,这种情况我没遇见过,不过听你的描述,感觉是不是履带太紧了?坦克行走问题很多,比车难解决的多,而且原因不一,因此最好还是对症下药,找到原因再寻求改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谢不谢 我原来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么解决的
就是英国站的地盘这么做也是有意无害

嗯嗯,你这个方法非常简单而且行之有效。

网友C:
不谢不谢 我原来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么解决的
就是英国站的地盘这么做也是有意无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方法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值得一试,非常感谢。。。

请问这个打磨是把诱导轮两片的内侧给磨出斜面来么?谢谢

网友A:
没有发现驱动轮那里卡齿吗?我的诱导轮上了轴承后就没事了,改成驱动轮那里阻力大的时候卡齿了。

网友:
一看就是引导轮太里面了,加几个垫片吧,加到引导轮正好在履带牙齿中间的位置,可以以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
留意一下誘導輪與路論是否在一條直線上, 我發現hl的虎一都不在直線上, 要加墊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通病。换金属地盘就解决了。我的从不会掉履带。

可能的确跟塑料的张力有关系,这个很难说,从力学角度考虑应该是横向推力导致履带卡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把诱导轮的边缘磨出刀角也就是斜面能很好的解决

嗯,这个方法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值得一试,非常感谢。。。

网友C:
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把诱导轮的边缘磨出刀角也就是斜面能很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