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电调调反了怎么恢复?

楼主(2014-07-19):
一个好盈20SA电调被我把方向调反了。控的上推变成减油,下拉变成了加油。不想在控上设油门反向。怎么能将电调恢复到初始状态能重新设定呢?按说明书试了那个“哔------哔--哔”怎么不管用呢?望知无不言!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有点牛了,试试把遥控器油门放在中间然后给电调上电看能不能重新校准,或者把油门摇杆放在较低位置(不要放在最低点)然后上电进行校准,之后再进行一次正常的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你是什么遥控器?遥控器上设置通道反向即可

网友:
电调好像不能设置油门反向,只能在遥控器上设置

网友:
校电调行程 控要设置 正向 否则不能校正。完事后再将控改设反相即可。

网友B:
为什么不设控呢,这问题复杂了,第一次听说有这种问题,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设控呢,这问题复杂了,第一次听说有这种问题,学习了。

天地飞X6A,那些个微动开关好像很脆弱,好几套接收,不想调来调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有点牛了,试试把遥控器油门放在中间然后给电调上电看能不能重新校准,或者把油门摇杆放在较低位 ...

不改控上的油门反向,当油门放中间,电调上电后连上控,电机就直接转了,放下面(现在的最高位)可以进入编程模式。进入编程后选择“恢复出厂设置”,好像没用。这个出厂设置应该不是指电调的初始化。应该是编程设定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