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配置!望各位老鸟指点指点!

楼主(2014-07-22):
想要搞一套450航拍四轴,之前自己估摸着买东西:仿大疆450机架,2212朗宇电机980kv,5100毫安3s电池,30a好盈铂金电调,零度s4v2飞控,零度的wifi模块,1047桨,装机后总重1306克(不带云台,狗3,图传
今天试飞了下,定点定高,电压设置到3.7v报警,飞了 11+   分钟,开始报警然后降落!
飞后检查,发现3个电机很烫,1个还正常!(这是为什么?kv980和1047不配?还是电机有问题?)电调温度正常。
另:起飞时,油门将近要推到60%+(感觉很吃力)
各位帮忙看看,配置哪里有问题,我的目标 加狗3云台图传飞二十多分钟,应该电池和电机有不足,麻烦推荐下,一定要450轴距!

准备入手飓风2814 4s5100电池!这样可以加多少时间

网友A:
找蓝色工坊出的机架,380的只有110克,电机用E300(我的用恒力2312 KV1480 9047桨360机架1.5KG40%油门悬停,实际单电机拉力在900-950g),云台要140克的轻量化云台,3S 5000mah电池有一款只有312克精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蓝色工坊出的机架,380的只有110克,电机用E300(我的用恒力2312 KV1480 9047桨360机架1.5KG40%油门悬停 ...

E300推荐起飞重量300克每轴,貌似不行,4轴的话起飞重量只有120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E300推荐起飞重量300克每轴,貌似不行,4轴的话起飞重量只有1200克

飞机有点重在1.5KG左右最少2212级别,最好还是控制飞机重量要不然上打机架不然飞行时间就短

网友B:
很常见的配置啊,但是为什么LZ的就那么重?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常见的配置啊,但是为什么LZ的就那么重?上个图

晚上上图,还有就是3s5100和4s5100电池有什么区别,哪个续航更久?

网友:
3s和4s差别在于4s的话电压大,电机转速快,意味着你可以换更大的桨,提升效率

网友:
楼上別误导人,电机转速大了是要换小桨的。除非你想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958775&pid=13370627 看我的帖子

引用 网友D:
换大电机吧,,电调30A,2~6支持吧,我机机重量2000多g,带载飞26分钟,空载35分钟!呵呵

求配置

看了你的贴,没得到结论……
这个配置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大电机吧,,电调30A,2~6支持吧,我机机重量2000多g,带载飞26分 ...

还没有   我的意思是我和你一个毛病   应该是小马拉大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   我的意思是我和你一个毛病   应该是小马拉大车了

让我白欢喜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   我的意思是我和你一个毛病   应该是小马拉大车了

我准备入手飓风2814  4s5100电池,你们看有机会时间加长不?

网友:
2814用在450太大材小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