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2请进,H3-3D摆头严重

楼主(2014-07-19):
现在摆头现象发生的越来越多了

所谓大疆2说的拧那个螺丝,也试过了,照样摆头

网友A:
用哪个减震球?

楼主:
40度阶梯

网友B:
明明是控制算法和硬件的问题,愣能解释成螺丝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哪个减震球?

40度阶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控制算法和硬件的问题,愣能解释成螺丝松动。。。

感觉电机功率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什么情况摆头
是全速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摆头
是全速情况吗?

全速不全速都有

网友A:
我的是这样解决的,买来时候上的是白球,有果冻还摆头,但是摆头是在全速情况,后来换50度带螺旋的了,果冻没了全速情况顶风情况还有摆头情况,40度的我没有试,目前我感觉要是航拍够用了,航拍不可能全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这样解决的,买来时候上的是白球,有果冻还摆头,但是摆头是在全速情况,后来换50度带螺旋的了,果冻 ...

虽然是够用了,但是这是个问题啊,大疆应该积极的去解决,而不是推托

网友:
但是我问大江大江让我在云台十字架上加一个硬币试试,我没有试呢,你可以试试。

网友:
摆头应该还是震动大引起的。

网友A:
你什么机型,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机型,什么配置?

和机型配置没有太大关系的,我用的tm电机,大疆1552折叠桨,如果说是震动引起的基本不成立,我用2D云台的时候好的很

网友A:
你怀疑是云台的事可以返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怀疑是云台的事可以返厂啊

返过后,被打上了维修标志,你觉得卖二手还能卖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过后,被打上了维修标志,你觉得卖二手还能卖调吗?

撕掉

网友C:
什么架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架子啊

H折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