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za-lite掰杆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4-07-19):
掰杆启动的时候,只有1号桨转,推油门基本过了20%3号才转,然后再推2、4才转,请问这样正常么。因为刚装好,一直在刮台风,没时间去外面飞,怕出去就炸了

网友:
应该不正常,反正我的垃圾电机都是四只一起转的

网友A:
告诉你咋回事,你的所有电机都要油门行程校准,这样也就每个电机一掰杆就一起转了,这个问题可以妥妥里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咋回事,你的所有电机都要油门行程校准,这样也就每个电机一掰杆就一起转了,这个问题可以妥妥里 ...

就是不接飞控,直接接遥控校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接飞控,直接接遥控校准了

首先你先查下你的电调牌子的油门行程校准的说明,电机连接电调,电调插到接收机上,(遥控器打开,油门推到最高处,这时电调通电,待音乐响下后,把油门推倒最低,电调还会在DIDIDI,响完最后一声,马上推油门。)这是好盈的校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先查下你的电调牌子的油门行程校准的说明,电机连接电调,电调插到接收机上,(遥控器打开,油门推 ...

多谢,就是好赢

网友B:
油門校準問題?重新校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門校準問題?重新校準吧!

应该是电调,油门木有问题

网友:
好盈的电调要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