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 W4822电机质量做工怎么样

楼主(2014-07-19):
恒力 W4822电机质量做工怎么样   想入手  听听大家意见  和朗宇比起来 哪个比较好

网友A:
不怎么样,恒立电机号称赌转王!我的八轴就用4822 390KV赌转都不敢飞了

网友B:
4822是我用过综合效率最高的电机,重量轻拉力大。
对付堵转用X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样,恒立电机号称赌转王!我的八轴就用4822 390KV赌转都不敢飞了

难怪二手栏转让那么多

网友:
恒源 电机质量太差了,赌转常事,电动机动平平衡超标。。。我们不用敢用他们产品了

网友:
补充:我空中飞时一个恒力9822电机赌转就是因X8才没有炸鸡,另外做X8买了8个9822KV390电机飞几天后就有一个电机坏了

网友C:
我现在就用4822飞六轴,没有堵转的情况,只是有个电机扫堂,拆开后发现转子有个磁铁松了,用502粘了一下OK了。公平的说用的人多,基数大了出事数量可能就多了,这是常识。堵转和电调关系很大。

网友:
堵转多是电调的问题,我的天行者刷了blheli配4822,暂未出任何问题。

楼主:
学习了 可是我已经买了

网友:
轴承很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22是我用过综合效率最高的电机,重量轻拉力大。
对付堵转用X8

X8是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用4822飞六轴,没有堵转的情况,只是有个电机扫堂,拆开后发现转子有个磁铁松了,用502粘了一下OK ...

请教:电机扫堂是什么意思?

网友:
4822  配 1238   铂金30A 刷 BL , 飞完10个电无事。

换  APC 14寸  飞 一次 堵一次,最后一次 在 河上方堵了,  至今在河底纳凉!!!!!

鄙视 恒力, 他的 轴承 卡皇槽 开的很浅。  都卡不住。  我自己用车床车了槽,  好笑的是,作为轴承 居然能用 白钢刀 车的动。。。。 那硬度 可想而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822是我用过综合效率最高的电机,重量轻拉力大。
对付堵转用X8

敢问高老师4822飞过多久啊什么配置?

网友:
扫堂是电动机故障中的一种,就是电机的转子和定子之间产生了摩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敢问高老师4822飞过多久啊什么配置?

5公斤,4822 390kv,H8,6s15000电池飞26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公斤,4822 390kv,H8,6s15000电池飞26分钟

航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航线?

悬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悬停

航线能搞40分钟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航线能搞40分钟不啊?

微单不行,狗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单不行,狗没问题

微单云台加相机得多重啊?

网友E(2014-08-18):
一直用4822,感觉还不错, 之前打算换其他马达,考虑后还是放弃了,可以看我帖子,基本都有详细数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