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黑狗3+航拍遥控快门方法

楼主(2014-07-20):
刚入手黑狗3+,突然发现没有解决遥控快门的方案,这没道理啊~
机械舵机的方法就算了
wifi的距离短,还可能会干扰接收机造成炸鸡!
求高手指导!

网友:
没办法,用的都是定时拍照,一上天,下来就几百张

网友:
不需要遥控啊,定时拍摄,设置2秒以上,间隔低于2秒图反映不过来会黑屏。

楼主:
不是拍照啊,是想视频

网友A:
买个华坑的相机控制线DIY 亲测给力 可以遥控控制拍照和录像的开始停止 但是不能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华坑的相机控制线DIY 亲测给力 可以遥控控制拍照和录像的开始停止 但是不能切换

华科尔?有gopro的控制线?

网友:
同问…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