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wc高手

楼主(2014-07-20):
我的mwc飞控各种模式都不显示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楼上该洗洗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该洗洗睡了。。。

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选择正确的com,点击开始,看看有没有

网友:
问店家要说明书

网友:
选择对的COM口,然后点击START,com口从右击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看

网友:
先看驱动对不对   ,w7的电脑经常有这问题。,再看COM口选择对不对,,一般驱动装对了都可以识别

网友:
我有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看看连线,有时候多试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