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外场电池包容量问题

楼主(2014-07-20):
新入308DUO充电器,想搞个8S的外场电池包,需要能一起冲六块6S 5200ma 60C电池和八块以上6S 1300ma 30C电量的电池包,请问需要多少AH的?这个是怎么算的?新手求普及

网友A:
40AH以上,5.2Aah * 6。算嘛。哈哈。

网友B:
总Wh数/效率+冗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H以上,5.2Aah * 6。算嘛。哈哈。

能不能直接给个总AH,还是算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Wh数/效率+冗余=。。。。。。

还是算不来

网友C:
按80%的效率算
(6*5.2+8*1.3)/0.8=52  考虑到一般放电只放到3.6-3.7V,容量相当于只利用了80%左右
所以52*0.8=41.6AH,40AH的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80%的效率算
(6*5.2+8*1.3)/0.8=52  考虑到一般放电只放到3.6-3.7V,容量相当于只利用了80%左右
所以 ...

感谢,感谢,终于明白怎么算了

网友:
一片一片的算不就完了。

网友D:
发电机太累了,看来还是外场包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电机太累了,看来还是外场包好用。

是呢,还是电包实用,搞个够自己用的就行了

网友E:
楼上算的不准,5200的电池不可能充进5200的电量,一般70%,那你电池的总能量是:(5200*6*25.2+1300*8*25.2)*70%=733824(注意:已按6S的最高电压算,实际没这么多),外场8S锂铁,电压是3.3*8=26.4,   733824/26.4=27796,考虑到锂铁的放电特性,系数算0.8,  27796/0.8=34745,
取35AH已经足够。我刚组了一个4S40AH的铁锂,重量已达4.7千克。如果8S40AH,重量将近10千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算的不准,5200的电池不可能充进5200的电量,一般70%,那你电池的总能量是:(5200*6*25.2+1300*8*25.2 ...

如果我每块电池飞下来都是3.8v,应该是要多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每块电池飞下来都是3.8v,应该是要多少的

如果这样,撑死就电池容量的60%,5200的电池,也就最多充进3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样,撑死就电池容量的60%,5200的电池,也就最多充进3100,

每次飞下来都是3.8v多一点点,如果是8s 20ah的能不能一次充6块6s 5200和4块以上6s 13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呢,还是电包实用,搞个够自己用的就行了

你是飞700哇?如果是700级的,电包还是不够用。40AH 24V的,估计也就6-7组电池。要是专门飞700,爽不了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飞700哇?如果是700级的,电包还是不够用。40AH 24V的,估计也就6-7组电池。要是专门飞700,爽不了 ...

40ah只能充六七块700电,那么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ah只能充六七块700电,那么少

组,一组两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一组两块。

哇,飞不了那么多,按你说的一组两块,我只需要充3组,也就是六块,加上还有架小x3,6s 1300的电池有4块,能充个8块以上,我设定的每次飞下来电压都在3.8零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一组两块。

我算出20ah的就超越我这个条件很远了,就是不知道一般满电的电包有多少是转换到电池里的,有多少是损耗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