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 无刷云台控制板

楼主(2014-07-20):
前段时间冒雨挂dys的3轴无刷+sony 5r,突然云台无法操控,只能自稳。下来发现控制板坏了,只好在准备入个控制板了。发现现在有好多32位的simpleBGC,两个传感器,看起来很YY,就是价钱好高,能抵四五个8位的价钱了。。请用过的大侠给点儿指点,
1、实际效果怎么样,和8位的相比?有什么改善和新加功能呢?
2、两个传感器怎么做6面校准啊?
3、调参和8位控制板有没有区别?
3、看板子上,驱动电机的不是mos管,带大电机会不会吃力啊?我现在上单反了。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我在1987那买了一套,现在用的是5208的电机,带的是5D 效果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1987那买了一套,现在用的是5208的电机,带的是5D 效果挺好的

我也是要用3个5208带5D。你的5D用的什么头?你觉得32位比起8位的板子最明显的优势是什么?能否分享下PID和功率,我调下试试效果,多谢!

网友B:
1反应速度和平衡能力提升,任何情况下不会出现水平失衡的情况。
2每个分别做一遍。
3区别不大,P和D的数字可能与8位有明显不同。
4没有问题,力道足够,只多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反应速度和平衡能力提升,任何情况下不会出现水平失衡的情况。
2每个分别做一遍。
3区别不大,P和D ...

多谢前辈指教!你是正在用32位的板子吗?第二传感器是放在航角电机上面还是下面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教!你是正在用32位的板子吗?第二传感器是放在航角电机上面还是下面效果更好?

还有,这个板子带8系的电机,你估计能行吗?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1987那买了一套,现在用的是5208的电机,带的是5D 效果挺好的

问下,你的5D云台,3个电机都是5208吗?
我的Z轴几乎控制不住啊,参数无论怎么调,航角回中后都稳不住,除非航角PID的I降到0.15以下。我感觉5208电机用在单反云台的Z轴扭力不够啊。
你是怎么解决的?多谢传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教!你是正在用32位的板子吗?第二传感器是放在航角电机上面还是下面效果更好?

放在航角电机下了,据说放在航角电机上陀螺漂移影响大一些。
带8系电机我也没试过,应该问题不大吧?不就是带个单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下,你的5D云台,3个电机都是5208吗?
我的Z轴几乎控制不住啊,参数无论怎么调,航角回中后都稳不住, ...

把P和D值加大到100左右再试试,看有无改善,如果见效再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和D值加大到100左右再试试,看有无改善,如果见效再细调。

嗯,谢谢!
都是在打开了 传感器项下的 Gyro high sensitivity 调整的,相当于标准的P、D值乘以2了。
就算这样,航角的P、D值也接近上限了,航角才能控制住,而且I值还不能大过0.2,不然还是收不住。
所以严重怀疑Z轴电机太小了。地面测试都勉强,上天后估计Z轴肯定出问题。想直接上个8系电机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都是在打开了 传感器项下的 Gyro high sensitivity 调整的,相当于标准的P、D值乘以2了。
...

Z轴重心要调好,不然拉不动。

网友(2015-01-24):
P-47是大神 顺便问一下大神。我32板子连接到电脑,点击端口 后绿灯就一直闪,连接不上啊,,,求助